飞机“倒车”问题

楼主(2008-05-04):
各位专家,有谁知道飞机有没有“倒车”装置,它的原理又如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飞机,还是指飞机的发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飞机是否可以倒着飞吧,飞机有头尾。

飞机有何必要倒着飞啊?转弯就改变方向了的。汽车在地面,有倒车的必要,飞机好像不需要,改变方向也不需要倒车的。

网友:
在地面主要靠飞机牵引车移动

网友:
如果是飞机的话,不应该有倒车的

网友:
不是啊
飞机不是也有相应的飞行线路吗?就像地面的公路似的,既然存在路线,那么就有“倒机”的可能啊!

网友B:
看来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意思~~~
如果楼主有去过机场的话,应该可以看到
飞机从仓库到乘客登机地点是由飞机牵引车拉过去的,而不是挂个前进挡跑出去的~~~
我的理解是:飞机是靠螺旋桨的旋转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向前的推力~~~
使飞机向前行驶或飞行(直升机除外),底下的轮子的作用是支撑并减少摩擦
至于有没有刹车功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楼主该不会以为飞机也和汽车一样,搞个变速箱,里面加个倒档吧
如果我对飞机行驶原理没有猜错的话,飞机的轮子是不带驱动机构的(起落架除外)
也就是说,轮子向前向后不受飞机引擎的控制,除非螺旋桨逆转。

网友:
又了解一个新知识

网友C:
飞机好像没有倒车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1. 除直升机之外,所有民用飞机都不能在空中倒着飞行,战斗机中也只有部分垂直/短距起落战斗机能做到倒着飞行,像英国“鹞”、“海鹞”系列和美国波音的X-32(在JSF项目中输给洛克希德-马丁的X-35,即今天的F35)。
2. 现在一般的喷气式飞机起落架都可以转向并带有刹车,以便在地面滑行时对飞机进行操纵(在地面时因为速度太慢空气动力不起作用)。
3. 喷气式民航客机一般靠机翼上的可收放减速板减速,也有部分飞机发动机喷管是两瓣,正常飞行时喷管和喷射燃气流方向一致,减速时喷管两瓣相对旋转至和燃气流呈90度,偏转燃气流方向减速。

网友:
呵呵!热闹了!在机场上严重不准倒车!但在空中降落时飞机可以反推减速!落后不仅要刹车!而且刹车很好!

网友:
想了解一下反推失效,明明标着阅读权限20我都30为何不能下载??

网友:
我觉得喷气式飞机应该没有倒车。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

飞机降落时我见过。
一是调整机翼的角度,二是机翼上的减速板,这两个是为了增大阻力,另外还有一个是将燃烧室时的舱门打开,减少动力。在幸坐的地方能看到。

网友:
做“眼镜蛇”动作是也不是发动机反转的,是地球的吸引力在工作。也不是什么飞机都能做“眼镜蛇”运动的,发动机容易停车,会机毁人亡的。
不中的楼主是讲哪种“倒车”?请将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地面移动一般由飞机牵引车解决

网友:
感觉像是发动机在起的作用。

网友:
飞机有必要倒车么?难道还要飞机在空中短暂“停车”不成。我想即使有那个技术也没有哪家航空公司用,乘客的心里承受力有限。那样会认为飞机不安全。
另外问一下,矢量发动机能够实现矢量喷射,能否倒着飞呢?仅是说可能性

网友:
倒车的飞机没看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飞机刹车绝对有的,以前看过一个关于飞机刹车片专题片,另外偷偷跑到跑道上去玩过,某一段跑道抖被轮子刹车是弄的漆黑,哈哈。(我们那边的飞机场比冷清,水沟里面钻进去玩的)

网友:
这位仁兄入错行了吧。

首先,飞机的飞行原理是:机翼上表面呈突起的弧形,下表面则接近平直,发动机给飞机一个向前的推力,使飞机获得相对空气的水平速度,空气在流过机翼时被分割成上下两个通道,由于机翼上方呈弧形,路径较下方长,上方气流速度较下方快,动能增加而位能减少,换句话说,机翼上方的气压小于下方的气压,这个压差作用于机翼形成升力,升力大于飞机重力时飞机升空。简单说来:飞机的升力来自前进的速度。

飞机到车,如果没理解错的话,物理意义是:给飞机一个与行进方向相反的力,使其减速运动,直至前进速度为零并进而以“负速度”前进。根据飞机飞行原理,一旦速度降低,升力小于飞机重力,飞机就得下落,而速度为零时,理论上就成了自由落体…………此后会发生什么,就不用再说了吧。

附带说一下:从专业角度说:直升机不是飞机,直升机是靠旋翼产生升力,旋翼升力与机身重力的合力产生前进推力,飞行员操纵旋翼轴倾角,使其轴线相对垂直轴线后仰,可以产生向后的水平力而使直升机倒飞。

网友(2008-06-30):
飞机有刹车?刹机吧~哈哈

飞机有刹车?刹机吧~哈哈

网友:
有意思,飞机应该有倒车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意思~~~
如果楼主有去过机场的话,应该可以看到
飞机从仓库到乘客登机地点是由飞机牵引车拉过去的,而不是挂个前进挡跑出去的~~~
我的理解是:飞机是靠螺旋桨的旋转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向前 ...

有道理,既然轮子没有驱动力,也不可能改变180方向,应该飞机不能倒着滑行了。

网友:
呵呵
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螺旋桨可以反转,用来减速。
民航飞机的结构不允许飞机“倒车”。
喷气式飞机靠减速板减速。即使在陆地自身也没有动力“倒车”。
矢量发动机是否可以旋转180度倒车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种水上飞机,螺旋桨可以旋转90度。不知道能否转180度。
另外,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排列很整齐。应该靠自身动力停到位的?

网友:
飞机在地面靠得是牵引车来移动,平时多看点电视也能明白

网友:
螺旋桨不能倒着转的,飞机螺桨和船用的不一样,倒着转效果不大。
喷气发动机肯定是不能倒喷的,涡轮和风扇是不一样的,耐高温特性也不一样,还有燃烧室和喷嘴的特点,所以喷气发动机只能朝后喷气。不过有些飞机发动机后部装有反推板(忘了具体名字,暂且这么叫),将落时可以打开反推板,从而把向后的推力改为向前,提供刹车动力。如果是推力矢量发动机,也只是在一定角度上改变推力的方向,但是不太可能实现向前喷气。
军用飞机机身上方一般有减速板,将落时飞机会打开所有的襟翼、副翼和减速板,以获得最大的空气阻力,减少滑行距离。
由于飞机的空气动力特性,飞机只能往前飞,不能后退的,直升机除外。
至于飞机在地面的运动,一般是由牵引车实现。航母上也是有牵引车的。

网友:
呵呵
挺热闹的哦
飞机降落以后可以继续滑行,这个过程是由支撑轮支撑并驱动的,支撑轮是通过液压马达驱动的,
飞机是不可以倒车的,飞机要倒车只能通过拖车拖动

网友:
!!!!

飞机的动力是靠空气的反作用力前进的!
楼主可能看到飞机可以在跑道上行走!以为是和汽车一样驱动轮子行走!
其实不然,这些都是靠空气的反作用力的。如果在飞机启动时要是有人在飞机风口下面,肯定会被吹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底下的轮子的作用是支撑并减少摩擦bbs.cmiw.cn
至于有没有刹车功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有的~~~0 p9 w3

飞机的车轮是有刹车的,那个刹车片很贵的。好象说是什么碳纤维做的。很不好做的。

网友:
学习了,有张见识了!

网友:
中南大学校长黄某人就是研究刹车片的
好像还是那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之类吧!

网友:
不明白这个问题何以能引起这么多人的讨论。有闲情还不如买本科普读物看看有价值。

网友:
好热闹,俺乘过几次飞机,从来没有想过这类问题,不如各位了

网友:
在乘客和机组人员脚下设置链轮,需要的话大家一起踩,以实现飞机前进和倒车。

我以前是做飞机牵引车的,牵引车有倒车。这就足够了

网友:
飞机在停机坪后退是靠牵引车带动的

网友:
呵呵,以前看到个笑话,好象是说要给长城贴瓷砖,给飞机装倒挡

网友(2008-08-05):
没见过有倒档的飞机

网友:
长见识了
飞机一般是不能倒车的

网友:
连楼主想说什么都不清楚,回答的倒是很热闹,可有点不知所云。
漫无目的的射击(设计),就是狙击手的耻辱!节约呀!
版主删除本贴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飞机能倒车

网友:
有意思,汽车在倒车的时候肯定要停一下,如果飞机在飞的时候也在空中停一下,然后倒飞会怎么样呢

网友(2011-08-01):
哈哈,这个谈论有意思 !

网友:
给长城贴瓷砖,给飞机装倒档,不知道听过这几句话没。
飞机没倒档,不过有得飞机螺旋桨可以反浆,减少降落时滑行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意思~~~
如果楼主有去过机场的话,应该可以看到
飞机从仓库到乘客登机地点是由飞机 ...

应该就是这样的!!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好像没有倒车等等等等等等

也没有刹车

网友(2012-03-11):
新人学习贴,又学习了一点知识,哈哈

网友:
有。直升机原地倒车的

网友(2012-05-12):
飞机是没有倒档的,但是飞机是有个"反推装置",反推装置是用来着陆时减速用的,但是一般不用来让飞机倒着滑行,即倒车.
一般是用地面的牵引车把飞机推车停机位的
优库的视频很清楚地说明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NDM4OTI4.html
民航客机使用反推推出(美国西北航空)

网友:
飞机的发动机可反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速,倒车的话,会损坏发动机,也没这给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