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37-2材料---请教

楼主(2008-05-04):
今天拿到一张美国图纸,大概是承重基座。材料为:R-ST37-2。
从网上查了下,只查到ST37冷轧钢。
现在,我想了解该型号材料的特性、标识字母意义、通常用的场合等等,越详细越好,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帮小弟一把!多谢!!

网友:
ST37-2 是德国的一种碳素结构钢材料牌号
这种材料对应到我国相当于碳素结构钢 Q235B (老牌号是:A3-B)
另:由于这种钢和我国优质碳素结构钢20钢同样类似,也有用20钢代替的

网友:
结构用热连轧钢板及钢带 简介
名  称   结构用热连轧钢板及钢带 (Hot rolled structural steel strip)
产品简介   产品为热连轧钢带,大部分在交货状态下被使用于建筑、桥梁、船舶、车辆等结构件,部分在进一步加工、热处理后使用于机械结构。
牌  号   St37-2
执行标准   Q/BQB 303-2003
相近牌号   St37-2,RSt37-2 (DIN17100-80 );Fe360B(EN10025:1990 );S235JR(EN10025:1993 );Q235B (GB 912-89/GB 3274-88 )
规格(mm)   ≤25.4
化学成分,wt%
元素 实物水平 供货条件 备注
C  ≤0.17
Si
Mn  ≤1.25
P
S
Cr
Ni
W
Mo
Nb
V
Ti
Al  ≥0.02
Cu
Co
其它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指标 实物水平 供货条件 备注
屈服强度 Re,MPa  ≥235  a 拉伸试验取横向试样,屈服现象不明显时,采用Rp0.2,当厚度> 16.0mm时,上屈服强度≥225MPa。
b 弯曲试验取横向试样,弯曲试验取b≥20mm的试样,仲裁试验时为20mm,当厚度≥3.0mm时,180°弯心直径=2a。
c 当厚度≥ 3.0 mm时,抗拉强度340~470 MPa。
d 当厚度>2.0 ~2.5mm时,断后伸长率A≥18%,当厚度>2.5 ~<3.0mm时,断后伸长率A≥19%,当厚度≥3.0mm时,断后伸长率A≥24%。
e 仅当需方提出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才进行冲击试验。
抗拉强度 Rm,MPa  360~510
伸长率 A,%  ≥17
硬度
180°弯心直径 ,a  1.5a
V型冲击功 Akv ,J  ≥27
杯突 IE, mm
表面粗糙度 Ra ,um
弹性模量 E,GPa
r值
n值
其它
交货状态
   钢板及钢带以热轧状态交货。
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指标 实物水平 供货条件 备注
密度 ρ,g/cm3
热导率 λ,W/(m·K)
比热容 C,J/(kg·K)
热膨胀系数 ,10-6/K
电阻率 ρ,Ω·m
氧化速率 ,g/(m2·h)
其它
产品应用
推荐用途:  用于建筑、桥梁、船舶、车辆等结构件。
使用情况:

网友(2009-08-08):
楼上的大侠,知道哪里有可以做热导率和膨胀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