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M5直齿,齿数20几,一刀能滚到位?

楼主(2008-05-04):
小模数齿轮M5直齿,齿数20几,别人能一刀滚到位,但自己不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请教,谢谢!

网友:
只要你机床规格合适,一刀到尺寸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于你所要求的精度。
国产的3150或3180一刀到位的话基本上都在DIN11以外了

楼主:
但我一刀滚出来怎么有拉伤啊??/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不同原因造成的拉伤位置及花纹也不同,你能上传个照片不?

网友:
这个可能与楼主所使用的滚刀有关,国产的大多数滚齿机如果一刀做的话,加工出的齿轮精度早就超出11级了,选用硬质合金滚刀,采用干切式滚齿。选用钢性好的滚齿机,否则刀子的刀口要被振破。

网友(2008-08-04):
看一下别人选用的切削参数(滚刀转速,走刀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