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水射流喷嘴在加工中能获得不同的喷射角度,设计一机构---请教

楼主(2008-05-04):
用什么简单机构可以使得水射流喷嘴在加工中能获得不同的喷射角度?

喷射角度对加工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使喷嘴能够在垂直方向上旋转,目的是获得不同的喷射角度,以达到更好的加工效果。这就需要一个简单的机构来实现。手动调节就行。我设计了一个纯手动的,简单是简单,但怎么看都不爽,只能前后或左右两个方向摆动。也就是说只能在这两个方向上能够获得不同的喷射角度,在不移动工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喷嘴能够在任意方向摆动。

哪位大哥帮帮忙,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简单的机构能够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
这就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五轴联动水切割头,其机械结构可以由多种实现形式,结构上并没有什么难度,难点在于软件控制。

楼主:
我只要机械结构 哎 天生不是设计的料 想不出啊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机器人设计方面的书。

网友:
在我看来,你已经在XYZ三轴的基础上加了两个旋转轴,应该够了,你现在遇到的应该是控制方面的问题。怎么组合这几个轴的动作,这完全是控制方面的知识。手动不大可能,对付直线或许还可以,要是对付复杂图形靠手动是没法达到了,必须依靠计算机等来完成。

网友:
是的, 机械部分谁都能做, 只是在软件上控制的配合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