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一机的数控车床3天没开机,屏幕没显示了

楼主(2008-05-04):
沈阳一机的数控车床3天没开机,第4天去开机的时候居然开不起来了。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之前一直在用的,只是好象模块有点受潮现象,每天开机前一般都用电吹风吹热一下的)

网友A:
顺着电源找,看电源有没有送到显示器

网友:
从你描述的可能性来看,显示器的损坏可能性极大。建议先查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电源找,看电源有没有送到显示器

假如电源没送上,那除了先检查接口触线外,再怎么查?

网友:
1.检查电源模块。正常情况下24V,上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2.保险是否熔断。如果有保险熔断应该检查是否有24V接地。先从PLC的保险查起,依次是模块,I/O版的保险。3.把I/O版的传送线拔下来,再开机试一下。如果此时屏幕有显示。就是I/O版损坏或者不良造成的。更换I/O版。北京发那科公司有依旧换旧业务。做好这些还不行,应该考虑主板或者是PLC显示灯管的问题。不是大问题。一步步检查,一步步互换。

网友(2008-06-12):
简单的来说一般用着的是不会出现什么线路问题的,主要是电源吧,一般后面电路箱里边可能有一个保护开关掉了罢了,看到打上去就行了

网友(2008-11-18):
不管是显示器 还是电路板 我们都可以修的

不管是显示器 还是电路板 我们都可以修的有需要联系啊
15801639980 慧博江工

网友(2008-12-28):
绝对显示器问题,我们这里有一台和楼主描述一致,换了显示器就OK了

网友:
线路问题吧?仔细检查一下显示器的所有线头,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啊?如果不行就换显示器。。。
周围环境是不是很潮湿啊?不符合规定哦???

网友:
显示器可能坏了,在更换以前还是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没有显示,不一定是显示器坏,如果能正常回零或者能移动各轴,那么故障在显示器上。反之,则要检查电源,有没有110V电压,直流24V正常吗?相关电路板有没有报警灯亮,电路板受潮的话,可以通过电吹风人为加热驱潮,测试!还有在不拆下主板的前提下,其它电路板不拆插头将电路板拨出重新插回去,可能是电路板接触不良所致。其次,不一是定是空气开头控制保护电源的,也有可能是保险管坏了或者接触不良所致。具体可以咨询厂家售服部门来解决!

网友(2010-03-23):
我们的液晶开始也是这样的,不过能开机。时间长了就没事了。这个在说明书里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