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曲轴配重的计算!

楼主(2008-05-04):
对于单杆发动机的曲轴,他的配重是如何计算的?换句话说最初他的配重是如何设计的?
还有他的动平衡如何计算、检测?

楼主:
大家好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PRO/E里可以直接帮你计算出
只要你把发动机一些相关的数据输入进去
我小菜鸟一个,不知道这建议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附件或许对你有帮助。(是内燃机设计的部分章节)

楼主:
版主大侠,下载收收藏

网友:
太感谢了   我 也正需要呢
多谢你们

楼主(2008-06-21):
现在我们所制作的曲轴,都是按客户提供的图纸或样件来加工。
本人一直没有明白,这些曲轴的配重是如何设计计算的!!
客人反馈发动机震的厉害!!

网友(2008-07-29):
谢谢,谢谢提供资料!

楼主:
其他高人也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振的厉害是有很多的原因的,比如材料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装配的问题啊,轴承的问题.不一定是加工的问题.你没必要觉得自己做错了样的.按图加工,你就没错.呵呵.我们生产部的口头禅.曲轴的振动可以通过设备检测,并通过加重或去重,减小振动.

网友:
用PRO/E怎么计算啊?请高手明示

网友:
是啊,

PRE,怎么样的呀,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的厉害是有很多的原因的,比如材料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装配的问题啊,轴承的问题.不一定是加工的问题.你没必要觉得自己做错了样的.按图加工,你就没错.呵呵.我们生产部的口头禅.曲轴的振动可以通过设备检测,并通过 ...

你好汪侠!!
振的厉害??和材料有什么关系呢??
能不能讲的更明白点??

网友:
曲轴加工完做动平衡了吗??

网友(2009-02-14):
唉,我也需要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单缸发动机的平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椭圆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统计一下本田等发动机椭圆方向
或许和发动机的吊挂有某些关系
这些关于振动原理比较复杂,鄙人不太懂

计算应该不是太难的

网友(2009-03-23):
。铸铁的内摩擦阻尼比
钢大,在同样的激振扭矩下扭振振幅较小。铸铁曲轴的耐磨性较好,配软质的巴氏合
金轴瓦不需要把轴颈淬硬,使成本进一步降低。球墨铸铁曲轴不仅价格低廉,制造方
便,不需大型锻压设备,而且对应力集中不敏感。并且可通过合理的造型,达到最低
的应力集中,疲劳强度接近中碳钢。但它的延伸率和冲击韧性,弹性模数小,所以综
合性能不如中碳钢。且铸造质量不稳定,使它的应用受一定限制。
现代 高 速 柴油机一般用45钢锻钢曲轴,锻后进行正火处理或调质处理,然后在各
轴颈表面淬火,提高疲劳强度。但是,随着发动机强化度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尺度、
质量要求高的中高速强载发动机,由于曲轴工作应力的提高,有必要采用机械性能和
啤劳择限更高的合金钢锻造曲轴。在这类发动机中1轴承负荷也较大,因而轴承材料
也需采用承载能力大的铜铅合金或铝合金,这就要求曲轴须有很高的硬度,而合金钢

网友:
我也想计算一下曲轴的平衡啊。我们的曲轴根据装配需要、可以任意删减或增加。让我担心让我忧啊

网友:
我也想计算一下曲轴的平衡啊,增加单平衡轴后,为何还有震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07):
有没有能提供具体计算过程的

网友:
请教:平衡重和曲轴是铸造在一体的,现在我想求与其动平衡的当量环的质量,现在需要求的是平衡重的质心,怎么找平衡重的质心?谢谢~

网友(2009-10-23):
谢谢,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2-24):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有人说的比较明白,还是不懂。

网友:
很好的资料,我要努力。

网友:
for single cylinder,
1.        Weigh the rotating parts (bottom of connecting rod, lower connecting rod bearing, counterweight pin)
2.        Weight the reciprocating parts (piston, rings, wrist pin, top of connecting rod, top connecting rod bearing)
3.        Use 100% of the weight from #1 and 50% of the weight from #2.
4.        multiply result of #3 by 50% of the stroke length to get the torque needed for the counterweight

网友(2011-08-20):
我也在找它,学习看看了,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谢谢了

网友:
好多啊啃啃再说,可是看不懂了
好难啊

网友(2011-10-24):
拜托拜托  急等着用啊

网友(2011-11-24):
谢谢泊比!好东西抱走了

网友(2012-01-14):
将来用的上 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26):
路过,没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2012-03-29):
顶一顶,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2015-04-05):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