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proe3.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以前电脑上装的是proe2.0,因工作需要,现装3.0. 可装了好几次都出现了问题,现请高手指点。
我每次打开3.0时就出现一个框,关掉后proe也同时关掉了。
对话框里内容有:
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200:-97: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Displaying status for license file:7788@hezan
    Warning (97): The desired vendor is down.
    Check the lmgrd log file, or try lmreread .
   FeatureROE-200
   Vendor:Host: hezan
   license path:7788@hezan
LEXnet licensing error:-97,121
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aovision.com"、、、、
  后面还有一些英文,有没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高手教点,急啊!!

网友:
只要是初学者
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英文提示你许可文件没装好
你在装PROE的时候记得选择第三项:即LOCAL LICENSE
然后导出你创建的许可文件,相信你用的非正版的
所以应该有破解文件及安装说明,仔细阅读!

楼主:
我不是初学者,proe也用了几年了。以前也把3.0在其它电脑上装上去过。而这次好久没装过了。碰到这个问题真的烦。电脑上的许可文件已经启动了。我都装了好几次了。好烦啊!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286
楼主参考下此文,看看是否又帮助
从2001到4.0我都装过,可就是没装过3.0的

楼主:
谢谢啊。可能是我安装出了问题,2.0是随便怎样都能装上去,就这3.0装不上。

网友:
估计你的注册机不行,从网上从新下一个,3.0的注册机一般就到2007年12月,到网上找一个重新注册就行了。

网友:
我安装了PROE3.0 安装后出现这个问题

我安装了PROE3.0 安装后出现这个问题: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200:-97
The desired vendor damon is down"

是什么问题,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你是否已做破解?没的话破解下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286&extra=page%3D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151&extra=page%3D1
楼主参考以上两篇文章,初步结论为许可文件未正确安装~~~

网友:
还是安装Proe4.0的吧!

网友: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元旦那天就出现了
我们班原来用的都是Pro/Engineer 3.0 M10的版本,到元旦那天集体罢工,也是这个现象,到网上一查,是这个版本到期了,重新下了个M120的装上就可以了,建议你试试

网友:
多谢老鹰评分,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看来我是够幸运的了~~~~
唯一一个破解文件会过期的版本没用过~~~
看样子,楼上的公司选用的PROE非正版哦
注意保密~~~

网友:
参考如下文章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262&extra=page%3D1
很多非授权用户都报道说3.0的许可证存在过期问题
估计楼主也是~~~
可以的话强烈建议装4.0~~~

网友(2009-03-08):
pro/e 3.0 安装 问题??

warning message list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200:-8
Invalid(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网友:
换个破解文件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破解文件过期了

网友(2010-03-19):
我也是装不上啊!!

网友:
呵呵,我已用上了5.0,感觉界面好多了。正在熟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