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s(0Cr25Ni20)的高温力学性能---请教

楼主(2008-05-04):
请教

310s(0Cr25Ni20)的高温力学性能,使用温度800℃~1000℃。

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18-8型的增强型  加Cr加Ni  主要增加其耐蚀 抗氧化性
单是0Cr25Ni20  耐高温?不太合适吧    如果选用耐高温的不锈钢 可选用些耐热不锈钢 如一些阀门合金21-4N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