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追溯---请教

楼主(2008-05-04):
上个月检定一批量具,发现有不合格的,禁用。按照要求是需要对该量具检查过的产品进行追溯,以防止不良品混入。
但实际操作中有一些疑问:
由于该量具(假定为卡尺)测量过的产品较多,测量过的尺寸也较多,如何确定产品追溯方案(如检查哪些尺寸,检查频度等),才能够尽可能地防止不良品的混入呢?

请各位指教。

网友:
首先将此量具测量过的产品抽取回来,使用检定为不合格的量具和另外合格的量具同时进行测量..根据两个量具的测量结果的差异再判定产品是否要进一步的处理.
另外,购买一套检定卡尺的量块,每天对卡尺进行精度点检.及时的发现量具的精度异常变化,避免不合格的量具在使用.
-----以上如果有错,请指正

网友:
因为加工者自检是第一步检验,如果检具出现问题会在第一时间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检具出现问题的追溯意义不大,当然是基于加工者进行了自检且检验员有自己专用检具的前提下。

网友:
如果有专人负责管理检具量具,那他的职责就是确保量具有效,工作指标是失效率为零,或合格率100%.

网友:
不管你生产的产品有多多,也不管你检测的项目有多多,发现量具不合格就得追溯。先从最后一件产品检测,如有超差,再往前按生产顺序抽检,依次类推,直到产品合格为止。

网友:
首先评估一下风险
预计总量和生产周期
按照生产时间分类
调取公司检测数据
选择最关键或者最具有代表性元素进行测量
抽检,寻找不合格点的发生时段
按照身产批次隔离

网友:
一般不是有批次的吗?可以追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