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滤芯堵,对于油缸动作来说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08-05-04):
请问各位大侠:

回油滤芯堵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于油缸动作来说会造成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
如回油滤器是自带旁路单向阀的,则回油会从单向阀回油箱。这种情况下,短时间使用影响不是很大,但长时间使用的话,则油液的清洁度会达不到要求,会损坏你的液压元件,包括油缸。
如回油滤器不带单向阀,则回油会压溃滤芯,那就不好控制了。
楼主,请你立即更换滤芯,没几个钱的。液压系统的故障80%以上是由污染引起的。

网友:
呵呵,2楼说的对,花不了几个钱的,还是赶紧换的好. 为了滤芯而导致系统出问题就得不偿失了,呵呵.

网友:
没有旁通的话回油压力也会上升,系统发热
一定要立即更换

网友(2008-06-27):
更换啦, 会有大问题的

更换啊, 老大

网友:
没有旁通单向阀的话回油背压上升,系统发热,长时间可能会破坏回油滤器,一定要立即更换。

网友:
系统温度会升高影响密封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
阻力变大,油缸无力。工作性能自然降低。

网友:
回油阻力大,系统生热快,损坏液压元件,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