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怎么画?

楼主(2008-05-04):
要标注图纸的内容,在图纸最右下角部分,提供下资料,我是CAD新手,怎么画,一开始图纸设置为多少好?
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制图书或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介绍的很详细,有很多种版式;
或者在社区搜索栏里输入“机械制图”也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装个CAXA用它上面标准的,然后转换成CA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