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压力(5tf/cm"2")含义---请教

楼主(2008-05-04):
请问大家
成型压力(5tf/cm"2")含义!
谢谢!

网友:
5tf :5吨力,cm"2":没见过这样标的,可能是指平方厘米,若是这样则是指压力为5000kg/cm^2,即500Mpa.

网友(2008-08-07):
每平方厘米压力5吨嘛!

网友(2008-10-12):
5TF是机器的吨位
CM"2"是每平方厘米受力

网友:
应该是和kgf/cm2是一样的,就是5000kgf/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