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改造变频器,求资料

楼主(2008-05-04):
哪位大侠有
注塑机改造变频器的经验,改造的注塑机需要具备那些条件,
发给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注塑机所用的变频器是单机还是若干台之间通讯?
如果是单机可根据设备的要求设定变频器的参数,例如输入/输出,电压,频率等,国产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如果是多台变频器通讯,就需要了解变频器之前的通讯协议.最好找那种具备通讯的变频器.
变频器单独控制还是与PLC通讯控制?

网友:
请将注塑机工艺要求和电机功率说清楚,可以去我在这里的个人空间给我说明,我可以给你报价做方案

楼主:
注塑机改造变频器

先感谢师兄们对我的支持!
是单机,我是想用通用型变频器改造普通采用继电器控制的注塑机,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