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单片机抗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5):
请教大侠们:
  我在使用89FA51或52时,电源是变压器220/6V,整流出来用1000微法和0.1微法电容7805稳压管
89TA51正负极用了一个0.1微法电容,在工作室调试时没问题,但一装在设备上有时会出现死机现象。
同一台设备上有变频器,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流高速板,交流接触器和电机。
请问:问题出在那里,
有什么最佳解决方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然了不是我设计的,那个电路是利用51制作的多点定时控制器,每当继电器动作是就死机,分析是继电器控制的感性负载(日光灯、电动机等)造成干扰。我也进行了改造,改造了电源电路,电源电路和楼主的电源电路一样是7805三端稳压电路,主要器件都更换了(包括变压器)没有效果,由于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就没有再弄。
我曾经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那个公司就是制作铁路上使用的报警器是用的单片机控制,曾经出现过开关室内的日光灯时设备就死机,我记得处理的方法是将逻辑地与电源地分离,电源地接地,逻辑地悬空。
还有一点电源用开关电源比较好,如果需要多级电压可以在采用三端稳压!

网友:
电源用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用开关电源就能解决干扰问题,那我试下看。

网友(2008-07-02):
220V/6V是不行的
7805前后压差必须大于3V
用9V的就比较好
最好是用34063
力源有一种一体化直焊的开关电源 最常小 可以焊在电路板上220V/5V

网友:
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引起的复位.
线路板布线不合理.

网友(2011-10-22):
直接买个5V开关电源 8块钱的事。研究来研究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