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CMM报告

楼主(2008-05-05):
请帮我看看这报告里面的两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数据是怎么来的 .
谢谢各位;

报告中的A"T244_H_501_TP GDT Po2d 0.0114 0.0000 0.2000 0.0114 |-"是什么意思.数据是怎么来的 ."

B"T233_S_499_FL GDT Flat 0.0301 0.0000 0.0500 0.0301 |---"同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好,因为你测量的元素我不是很清楚,而且你的三坐标是什么系统?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以下只供参考。
这数据有点像手动采点时候的位置偏移。你编写个程序用自动采点,看看还有这个数据。

网友:
是2D曲线的坐标值。

网友:
A:
T244_H_501_TP(是孔的编号) /  GDT Po2d (位置度)/  0.0114 (实际位置度为0.0114)位置度公差为0.2  deviation偏差值=| nominal-actual |
这个孔理论值是Y =200与Z=50.4999 实测坐标值为Y=220.006,Z=50.5027
D表示孔直径 11.0000+0.027 -0  实测直径11.0117

B:
T233_S_499_FL 平面的编号/ GDT  Flat平面度 / 0.0301 实测值/ 0.0000 0.0500(平面度规格为 0.05) / 0.0301 偏差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同意5楼的,
TP是孔位置度TURE POSITION, ID是内孔,OD是外径...

网友:
5楼说的很对,张见识了,谢谢五楼的回答!

网友(2009-04-10):
见多识广呀,谢谢!

网友:
这报告风格像是蔡司的人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