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接手朋友的一个小型石墨加工---请教

楼主(2008-05-05):
各位网友在设计生产过程中有使用石墨材料的吗?一般都在什么工作环境使用石墨?需要使用什么标号的石墨?需要加工成配件的标准怎么样?
是这样的,我最近想接手朋友的一个小型石墨加工厂,他们做的产品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加工设备也都是几十年前的木工机械,到今天可以说根本就无利益可言了。想在此了解下,以备着手上设备及材料!
谢谢!

网友:
石墨的用途很广,在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领域都有应用,比如做耐火材料、做石墨电极、润滑剂、电机中的电刷等等。不知道你们的产品主要用于那个方面,如果想上设备,给你一个网址链接
http://www.china-graphite.cn/中国石墨设备网里有详细的石墨产品和相关的设备介绍。

网友(2008-07-05):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是生产耐火材料的,主要原材料就是石墨。因为石墨耐高温,我想应该不错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很多,一般要求是高强度,电阻率也要高一些,是做电极用的,还有一些做焊接工装用的

网友:
现在石墨涨价很快,估计和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硅)单晶炉,多晶炉都用石墨做加热体,最主要的热场部件。石墨又贵,又容易消耗(主要是和硅反应)。我觉得很不错。我想找还找不到这样的机会呢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很多,一般要求是高强度,电阻率也要高一些,是做电极用的,还有一些做焊接工装用的

你好,石墨高速铣不用气冷会发热吗,石墨做电极用与紫铜做电极的优缺点是什么,请问你们加工石墨用什么刀具,我们用的是金刚石涂层的,但现在对转速,进给还没有把握,厂家提供的参数不怎么理想,比如,直径是2有效切削长度是6与直径是2有效切削长度是15的刀具给的转速,进给,切深是相同的,我认为这样不合理,还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加工的话可以考虑冰冻盘无应力固定,靠冰来固定零件,石墨加工产生的热量可以快速释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的话可以考虑冰冻盘无应力固定,靠冰来固定零件,石墨加工产生的热量可以快速释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