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门的控制---请教

楼主(2008-05-05):
电动门的控制要求为:按一次按钮,延时1秒开门,门开到位碰到限位后停止,再按一次,延时1秒关门,门关到位碰到限位后停止。在运行中如果按按钮则门停止,再按时同样延时1秒运行。

请各位朋友帮忙设计一下。谢谢!

网友:
问一下楼主,一共几个按扭/输入?

网友:
请问楼主准备用PLC程序控制呢还是用继电器来进行控制?可能用PLC程序控制简单一些!

网友:
同上,采用那种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