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能否切割玻璃,水刀价格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8-05-05):
水刀能否切割玻璃,水刀价格的计算方法,我是个新人,我想知道大家在水刀报价的时候,是遵循什么原则的?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助我一下

网友:
水切割完全可以切割玻璃,现在在玻璃深加工领域,尤其是异形切割方面,水切割可以说是唯一的加工手段。水切割加工的收费方法一般是根据材料的种类以及厚度来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越难切的,越厚的收费就越高。

网友:
割玻璃也分割什么玻璃, 如果你的是国产机, 就不用想割高价的玻璃工件, 因为报废率太高,
普通的玻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至于你说的价格计算是不是要收客人多少钱啊?

我的建议是把你的成本先计算好,才知道报多少, 不然做了也是白做.
成本 : 1. 沙 , 2.水, 3. 电费用 , 4. 场地费用, 5. 水切割机的消耗品 , 6. 水切割机的维护更换零件费用, 机的折旧,  7. 人的工资

你好好计算计算(以切割每个工件要用多少时间为基本)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其中消耗品是要使用中才能估算的。电费及沙用量可按每个工件或每个小时统计。

网友:
不是自己的!

喷嘴
$14
Lasts 40 hrs
$0.50/hr
沙管
$120
Last 80 hrs
$1.50/hr
插入物
$80
Last 400 hrs
$0.50/hr
高压密封
$160
Last 250 hrs
$1.00/hr
低压密封
$100
Last 250 hrs
$0.50/hr
电源
50 HP pump
$0.10/kw hour
$4/hr
50 HP pump
Estimate based on avg.
$2/hr
HPA or HPX
25 HP, 30 HP, or 50 HP
Insert value from chart
一般的修理

$4/hr
操作员

资本
(Monthly payment)

总数

$13.50 + abrasive

我从别的地方搞下来的。你看看吧!
肯定有点出入吧!
自己搞定!

网友(2008-08-09):
雷雨 :好! 我想买水刀,但对水刀一点也不了解,希望你能给我一些资料.

网友:
怎样才能有效的了解水刀的性能?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对于水刀的选购的问题,在本版其他帖子中已有相关详细介绍,不妨查看一下,就水刀而言在中国的历史也就10多年,还没达到车床那样普及与成熟.多比较多观察对于选购比较有利.

网友:
水刀切割玻璃很轻松,几乎复杂的形状只能用水刀切。
一般水刀切割费用就是   水   电   砂   耗损件
还要看切割工件的厚度,长度,   所有费用都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切割费用。

网友:
借用的

切 割 成 本 分 析
名    称        使用寿命(小时)        单价(元)        每小时成本(元)
1、易损件
砂管        150        1400元/支        9.30
水喷嘴        50        28元/只        0.56
单向阀芯        300        14.5元/套        0.05
高压缸        2000        2600元/只        1.30
高压环        250        85元/套        0.34
高压缸塞头        500        750元/个        1.50
2、材料、水、电
水        约100kg/h        1        0.10
电        约12kw/h        0.65        7.80
磨料        约8kg/h        0.65        5.20
                        合计:26.15

网友:
楼上的
切割压力能够达到多少?
电机的功率多少?只有12kw?

网友(2009-02-15):
您好,我是杭州格托斯水刀厂和喷砂机器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13824678782找彭先生QQ420118277,我们厂从事水刀行业已有11年,相信可以给您一定的帮助

网友:
专业水切割玻璃

您好.我是北京一家水切割加工厂家.切割玻璃我门有一定的经验.有这方面的事情请和我联系.电话:010-83621250  QQ.530811848 倪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