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切削参数选择,想提高效率---请教

楼主(2008-05-05):
请教:

深孔加工,材料C53,加工孔直径24,深度850mm,用双油孔硬质合金钻头加工,加工要求比较高,现在效率12根/班(8小时),想提高效率,在参数上寻求机会。

谢谢!

网友:
C53是碳素结构钢吗?枪钻参数的选择首先是切屑速度的选择,选择切屑速度的要素是根据材料,以碳钢为例,一般切屑速度为70-100m/min,那么孔径24的转速应该在900-1300r/min这个范围(大概),进给量为0.06-0.15mm/r之间,国内一般0.04-0.1mm/r,这样你就可以算出打一孔要多久了。我看你的参数应该是25mm/min,如果材料确为碳钢,那就太慢了。翻倍是没问题的,把进给调高。
当然这参数也是建立在机床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机床刚性,精度不高也上不去。改造的机床就更没准了,打多少是多少吧。还有就是硬质合金的质量,质量差的容易崩刀。
希望能给你点启示!

网友:
配套工艺

你这个钻孔稍微有些深,在选择钻刀、切削液的方面,也可以提高一个档次,发掘机床的潜能。
钻速提高,对润滑、冷却的要求更苛刻,选用的切削液要用乳化型的,极压添加剂高的产品,才能达到整体的理想效果。
要高效,各个方面要综合考虑才是你能达到的结果啊。

楼主:
我的设备是德州德隆集团的,机床结构和强度总体符合我们产品的加工要求,加工时,主轴转速(工件)850r/min,枪钻转速720r/min,相对旋转,刀具进给速度44mm/min,加工时间22min,从各参数看来,我们提高空间较大,就在枪钻使用寿命方面(降低成本)没有较好的控制方法,请朋友们指点一二!

网友:
你的总转速为1570r/min,进给速度44mm/min,转进给不到0.03,太低了。那么粗的钻头进给量应该大点。

网友A:
850深?可以考虑先用短的枪钻,钻深一截,在使用长的。
好处既可以延长强钻使用寿命,而且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0深?可以考虑先用短的枪钻,钻深一截,在使用长的。
好处既可以延长强钻使用寿命,而且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这样能提高效率吗?请这位大侠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用长短钻来加工,效率无法提高的!

网友:
楼主进给加大了吗 我觉得转速有点高了

楼主:
倒是合金钻头的线速度有点悬了!有没有高人有合金线速度参照表,发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说你的转速有点高呀,直径又大,这样线速肯定高了。刀头磨损快

楼主:
刀具刃口磨损相当快,有时候8件产品就得重新刃磨枪钻,有时候枪钻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加工40多件,枪钻的刃磨也是同一个人磨的!有时候有时候就不明白,是不是还有什么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目前看来工装方面视乎已经排除在外,切削油一直是同一型号品牌,就连切削油压力保持稳定,请各位知情者给点意见!

网友:
去TBT公司问问不就得了~

网友:
既然是圆型工件那为什么不考虑热穿孔呢?

网友:
首先检查修磨的好不好,要用专用修磨机,和特定的角度,强钻要加镀耐磨涂层,就是黄色的那种,你的转速页降一点1500。进给。2.0--2.5。进给分两步。前面2。0。

网友:
转速高了
可以加大进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刃口磨损相当快,有时候8件产品就得重新刃磨枪钻,有时候枪钻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加工40多件,枪钻的刃磨也是同一个人磨的!有时候有时候就不明白,是不是还有什么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目前看来工装方面视乎已经排 ...

有时候钻头质量不稳定也是因素!或者材质不好。

楼主:
正在试验中!

网友(2009-02-17):
这么长时间的帖子啊,我看如果想提高钻头使用寿命,应该从油压、油的质量这两个方面看看。进给可以增加到52左右,对于这种材料,只要不追求过高的精度,完全可以在参数上加快一些。

网友(2009-04-20):
这么大的钻头用国产的比较便宜。另外冷却液要用好的。对刀具保护会好些。效率我个人认为只能走刀大点了,转速不能再提了。http://hi.baidu.com/zhongyidejixie

网友:
六楼的方法不错,而且在长钻加工是多排几次屑,排屑用快速定位也影响不了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参数方面的优化或者是试验,没有进行下去,去年六月份情况好转,今年那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第一强钻不耐磨,第二合金头在阻力稍大的情况下很容易碎裂,第三工件和强钻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网友:
我记得24的好象有BTA钻吧,楼主不妨去问问山特维克刀具制造商,BTA钻要比枪钻的加工效率高好几倍呢~
不过那一只钻头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讲大虾的回答很明确了
你的进给确实慢了点

楼主(2010-04-09):
再来试验!准备总结大家意见,排除计划,近期就会验证,另请各位提供一些枪钻供应商,为感!

网友:
我们厂现在正有一批这样的要求加工深孔的产品呢,正愁加工效率慢呢,来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试用下BRT枪钻   感觉还不错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进给提到50到60mm,一般情况只要刀具没问题,机床不会有事的,24mm的孔转速不应太高,一般在930-1100.太高刀会抖.
先用短刀再用长刀,也可以适当提高效率,原因是短刀进给可以加大,刀具很长时进给量会受限制.但换刀会增加辅助时间,也可
在加工过程中改变进给量,入口处小些,加工一端后可提高进给.

网友:
别只顾盯着刀具上,要注意被加工材质的质量稳定性

网友(2011-05-26):
楼上说的有道理,同意楼上

网友(2011-08-08):
我的建议:
线速度100-->转速1300
每转进给0.1-->分钟进给130

枪钻的选用也很重要,顺便透露一下我们是卖枪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