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的管道直径d怎么确定---请教

楼主(2008-05-05):
(无正文)

网友:
仅供参考

选择油管和管接头的简便方法是使它们的规格与它所连接的液压元件油口的尺寸一致。

网友:
根据流量及压力选择通径及壁厚,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值

网友:
公式:d=4q/πv开根号,进行计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知道了 哈

网友:
管道尺寸的确定
(1)管道内径计算

            d=  4Q/(∏v)                      (m)                [再开平方根]

    式中  Q——通过管道内的流量(m3/s);
              v——管内允许流速       (m/s)。
计算出内径d后,按标准系列选取相应的管子。
(2)管道壁厚δ的计算
             δ=pd/(2[σ])                   (m)
  式中 p——管道内最高工作压力  (Pa);
      [σ]——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Pa)
   (3)外径D=d+2δ

有根号的公式没法考上去~~~~

网友(2009-03-11):
液压回路管道直径的计算

我计算的时候,也是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计算好像存在有问题:1.流速是按照推荐的数值选取的,你取不同的数值,计算结果会有差别2.计算壁厚的时候,工作压力怎么确定,特别是作为吸油管道的时候,这个压力是按系统锁定的压力来计算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计算方法???

网友:
长见识了
呵呵

网友:
有表查询。。。手册上见到过。。有些产品样本上也有。。

网友(2013-10-30):
管道内的流速 怎么确定呢

网友:
上楼的,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册,液压管路第一页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
管道流速和管道直径,可以查看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册的内容,具体的手上没有资料,所以无法给出,如果楼主需要,可以消息我,我找到了直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