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项目的请教:一个简单的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08-05-05):
一个控制电路 通过检测光信号(类似光电鼠标里边的发光)的有无 来控制一个微型质量电机的正反转

电机的要求:12V,10W左右,尽量低的转速。这里只控制正反转,不需调节转速。

现在我的设想就是:采用鼠标的原理,采用红外光对射,来检测光信号,从而控制电机的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做过实际的电路设计,这下问题来了,电机的寻找,PCB板的制作等都是问题。编程控制倒是没问题。

大伙给支支招?有没有类似的电路控制图?常用的这种微型直流电机都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呼唤总工,呼唤我在飞

楼主:
是微型直流电机,不是质量电机。

我要呼唤的人怎么一个都不出现……

网友:
卓信友好!

你要的资料上传,查收。
.
syw   080505---21.50
.

网友:
卓信兄~~~~
如此高效快捷的回复
是否该付费啊
开个玩笑,哈哈~~~

网友:
卓信友好!

光电开关有好多种,有反射型的和对射型的。有开口大小不等。上传个图照供你参照。
.
另外,直流电机正反转,可用双刀双掷继电器换向既可。
.
syw   080505---23.50
.

网友:
这么简单的控制,还有必要加CPU吗?直接通过硬件电路实现就是了

网友:
感谢syw开门造车!! 以后还要您多多帮助我们这些爱好单片机的社友!

网友:
驱动

给你一些资料看看

网友:
看你的要求光电距离是多少,市场上有很多种,直接到市场给他说你的要求就得了,他自然会给你推荐.用光电关直接驱动继电器,用它的常开和常闭就好啦!那用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