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3.0版本的怎么样把英制改为公制?

楼主(2008-05-05):
建模完成后,分析质量的时候,所有的单位都是英制的,怎么改成公制的?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703
楼主参考此文四楼回复!
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单位制的话
最好是配置config.pro文件,那样以后每次画图都是公制了!

网友:
我认为你在开始建模的时候就采用的是英制的,而不是公制的,应该在开始建模时将缺省模板取消,然后选择公制再建模。

网友:
编辑--设置--单位--选取(mmks)--点击设置--选“解释尺寸”--确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