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中焊接件怎么建模?

楼主(2008-05-05):
分析焊接件的强度...
零构件中有焊接部分.
有没有专业模拟焊接接头的?

楼主:
要分析焊接后的强度
不是模拟焊接过程...

网友(2008-06-06):
焊接区域里因含有气孔,随机性,很难,最近有一些软件来我们公司交流说能进行焊接的研究,但是他们的表述很模糊,一笔带过,很难让人相信,骇,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犯愁啊,

网友:
这是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专门软件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尽量设计成角焊缝,这样只要焊缝质量没有问题,焊缝强度就不会低于母材强度,有限元分析时就不必考虑焊缝。如果只能平焊,那只能把许用应力减小到0.8倍 o(∩_∩)o...

网友(2010-01-29):
是个问题,还问的好!焊缝要危险些!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啊?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