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垂直度未注工差

楼主(2008-05-05):
大家对于图纸上螺纹垂直度未注工差怎么选取的,我们采用的是ISO2768标准,但是大家对螺纹垂直度工差值有争议,M8*1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备注里面写的很清楚,iso2768的标准,公差等级选择MK,就位置度选择0.4MM, 本人感觉没有任何有争议。还是楼主表达不清楚。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对于基准选择有分歧,是以短边作基准还是长边作基准

网友(2008-07-02):
我司标准中规定螺纹的垂直度只与表面粗糙度有关,
途中Rz4对应的垂直度应该为0.15/1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