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压刀资料,求

楼主(2008-05-05):
谁有滚压刀的资料或者图片,发上来看看啊,听大家说了好多,但是没有看见过,恳请大侠们说说内孔滚压到到用途和使用范围?跪谢!

网友:
滚压技术

楼主你好,找照片没有找到。不好意思啊。就贴一个文章吧。随便说一下:你的那个头像太色。

滚压技术
    滚压加工是一种无切屑加工。通过一定形式的滚压工具向工件表面施加一定压力。在常温下利用金属的塑性变形,使工件表面的微观不平度辗平从而达到改变表层结构、机械特性、形状和尺寸的目的。因此这种方法可同时达到光整加工及强化两种目的。
    金属工件在表面滚压加工后,表层得到强化极限强度和屈服点增大,工件的使用性能、抗疲劳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都有明显的提高。经过滚压后,硬度可提高15~30%,而耐磨性提高15%。
    滚压加工可以使表面粗糙度从Ra6.3提高到Ra2.4~Ra0.2。并且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有些工件可在数分或数秒钟内完成。
    滚压加工能解决目前某些工艺方法不易实现的关键问题。例如对特大形缸体的加工。同时它也适用于特小孔的精整加工或某些特殊材料的精整加工。
    滚压加工使用范围广,在各大、中及小型工厂均能使用。不论是从加工质量、生产效率,生产成本等方面来看,滚压加工都是一项比较优越的加工方法。在某些方面,它完全可代替精磨、研磨、珩磨等光整加工。
    目前,按外力传递到滚压工具的加工方法可分为机械式、滚压式和弹簧式三类。
    按加工性质,可分为光精加工、强化加工两类。
    通过不同材质的试验,我们发现:
(1)滚压压力选择是否正确,对滚压后表面粗糙度、尺寸、精度都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滚压力增加,表面粗糙度提高。但是滚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表面粗糙度不再提高。如继续增加,滚压表面开始恶化,甚至出现裂纹。
(2)提高工件表面粗糙度,采用滚压加工效果最好。在预加工粗糙度达Ra1.6时,只要过盈量合适,粗糙度可达Ra0.2以上。但当预加工粗糙度只有Ra6.4~Ra3.2,加工表面有振动乱刀纹时,那么较深的刀纹不能被滚压光,这只有增加过盈量再次滚压。如果孔的椭圆度和锥度过大,滚压后上述缺陷仍然存在,同时粗糙度大。因此,预加工表面最好小于Ra3.2,几何精度在一、二级以上,能获得小的粗糙度,较理想的精度。
(3)材料软,塑性大,容易被滚压光。随着塑性降低,硬度的提高,永久变形量随之减少。一般来说钢和铜的滚压效果较好,铸铁的效果较差。可锻铁,球墨铸铁比灰口铸铁的滚压效果要好。滚压铸铁件时,当铸件的材料硬度不均匀时,被滚压表面的缺陷(气孔、砂眼等)会马上显露出来。因此,当铸件表面缺隐较多,质量较差时不宜采用滚压工艺。
(4)滚压过盈量的大小对表面粗糙度和几何精度的影响很大。通过试验得知,最合理的滚压过盈量为0.027~0.036mm,此时得到的表面粗糙度为最小。最大过盈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最佳过盈量的确定要根据具体条件多次试验来确定。
(5)滚压速度对表面粗糙度影响很小,所以我们可以提高滚压的速度来提高生产效率。
(6)滚压的次数不宜太多。一次滚压效果最为显著,可降低粗糙度2~3级。二、三次次之。
(7)进给量的大小应按滚珠的直径大小而定。进给量越小,表面粗糙度越小。最佳的进给量应通过试验来确定。
(8)滚压工具通常有滚珠、圆柱形滚柱、圆锥形滚柱、滚轮等。但用滚珠作为变形构件可降低整个滚压工具成本。而且滚珠的精度高,硬度高,与工件接触面小,用较小的滚压力,较小的过盈量可获得较高的压强,较小的粗糙度。而且滚珠的使用寿命长,不易磨损,价格便宜,易更换。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初步体会到:
(1)滚压效果与上道工序密切相关。如车、镗后,工件表现凹凸程度越大,滚压力势必增大,进给量要减小,滚压效果不佳。若采用尖头车刀,小进给量的方法进行精加工并对工件采用汽油,煤油清洗,在滚压过程中用煤油充分的冷却,可获得表面粗糙度Ra≤3μm加工表面。
(2)滚子直径及圆弧半径与加工表面的关系。
 ①滚子直径越大,滚子接触工件表现积越大,塑性变形不充分。
②当滚子直径及圆弧半径过小时,会给加工表现留下压痕。实践表明:当滚子直径:D=11~14mm,R=3~5mm时,滚压进给量,S=0.035~0.1mm时滚压效果最好。滚压前后的尺寸公差按直径计算可缩小10~1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如果说我的图片太色,那2楼的兄弟就太封建了,这个图片是今天的亚洲小姐选拔赛的图片。你也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封啊,是开开玩笑嘛。头像问题是更新出现的吧,你没有发现都没有啦。有头像的是新加的。况且我没有那个权限呢。

网友(2010-05-04):
亮剑大侠,怎么没有提到。多高硬度以上的材料才可以滚压呢?

网友(2015-08-26):
  台州市科驰机械有限公司是生产镜面滚压工具的专业厂家,前身是温岭市精驰机械厂,成立于2005年,位于中国的工量具基地——温岭,
紧靠路桥机场、海门港口,104国道、甬台温高速公路大溪出口25分钟到达,交通十分便利。
  科驰公司十年来专注于滚压技术领域,坚持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秉承工艺的连贯性,十年来为几千家客户定制各类镜面滚压工具。本厂引进日本先进技术,采用进口材料,精确耐用,更注重售后服务。确保您的安心使用。
  精驰牌镜面滚压工具(又称滚压头,滚压刀)一次性滚压加工就可实现光滑如镜的效果,与传统的磨削加工相比不但提高硬度,还可提高效率,减少人工支出,安装方便,使用范围极为广泛,是改进传统工艺的最佳选择。目前本厂拥有年产两万套的生产能力,是同行业中最专业的生产厂家。精驰工具以“尽心,尽职,尽善,尽美”的企业指导思想,用心为客户服务,公司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库,以科学的管理模式,规范的生产工艺,质量严格按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运作,保证产品的质量,确保顾客的利益。欢迎广大新老客户的选购,我们将一如既往踏实前行。

网友:
多高硬度以上的材料才可以滚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