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量平行度---请教

楼主(2008-05-05):
三坐标量两面的平行度是怎么计算的?包不包括被测面的平面度,发现与平台检测相差悬殊(平台检测我们一般包括被测面的平面度),被测面的平面度0.04,基准面平面度0.02,三坐标量平行度是0.004,平台量是0.05。

请教,谢谢!

网友:
分析原因可能如下:三坐标检测平面度时,在基准面和被测面采点,评定的时候这两个面就会各自拟合一个比较理想的平面,也就是说把这两个面的形状误差剔除,最后评定拟合后的两个平面,所以评定值比较小.如果基准面和被测面的平面度非常好的话,这两种方法检测的结果不会误差太大.

网友:
应该是LYF说的。从使用角度,一般包括被测面的平面度。所以我们的习惯是平面度《平行度《尺寸。这个首先遵循图纸标注的测量方法,如果没有描述,可以参考相关国家标准

网友:
我想问一问,被测面和基准面您都测量了多少个点?

网友:
测量平面度好像有好几种评价方法可以选择,每方法的结果都有点差异的。

网友:
一般的平面度测量10点吧.这个还要根据面积的大小.

楼主:
终于给登上来了,用了UID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点,零件磨加工

网友:
平面度检测时所要采的点数,没有具体规定,一般要看检测面积的大小、表面的粗糙度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