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的接头用什么工艺焊接比较牢固美观?

楼主(2008-05-05):
直径0.5mm的不锈钢丝圈成外径为4mm的环,环的接头用什么工艺焊接比较牢固美观?

讲得越详越好,像什么注意事项等等,谢谢!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提的该问题如果是批量的话,最好用微电极电阻焊或激光焊易控制接头成形。
若量小,可以用氩弧焊焊接。
这个问题挺有实际意义,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见!

楼主:
感谢黄河湃的回复,能不能将“氩弧焊”在这里的注意事项讲得详细一些,还有微电极电阻焊。
谢谢!

网友A:
用圆环对焊机。
应该自己可以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圆环对焊机。
应该自己可以做一个。

这倒是个好主意,能不能给个大概的图样。

网友B:
氩弧焊可能性不大,高频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可能性不大,高频焊

如果不是批量,那么氩弧焊可通过脉冲电弧,小电流,快速焊接的方式来进行。
我用氩弧焊焊过0.5mm的不锈钢板对接及角接,问题是保护不太好,但焊缝接头可以承受10公斤的水压试验。

楼主:
高频焊好像主要是针对像管材之类的焊缝,这里是不锈钢丝,感觉不太适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个好主意,能不能给个大概的图样。

你可以和生产焊机的厂家联系一下,最好生产自动焊机的,有很多。

网友:
晕,这么小的东西最好采用模压就好了,为什么好焊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