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翻译---求助

楼主(2008-05-05):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TOLERANCES:+/-
FRACTIONAL:
ANGULAR:MARCH+/- BEND+/-
TWO PLACE DECIMAL+/-
THREE PLACE DECIMAL+/-
INTERPRET GEOMEIRIC
TOLERANCING PER:
MATERIAL
FINISH
DO NOT SCALE DRAWING

请问该怎样翻译

网友: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除非特殊说明,图纸上所有标注尺寸都是以英寸为单位。
TOLERANCES公差:

TOLERANCING PER允差:
MATERIAL材料
FINISH最终外观处理
DO NOT SCALE DRAWING未按比例出图

请高手补充及更改!

网友:
FINISH应该是精度吧

网友:
一点补充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除非特殊说明,图纸上所有标注尺寸都是以英寸为单位。
TOLERANCES公差:
TOLERANCING PER公差按....(标准)
MATERIAL材料
FINISH光洁度
DO NOT SCALE DRAWING不要缩放图纸(因CAD图都是按1:1画的,尺寸可直接在图上量,缩放过后就不准了,故不允许缩放)

请高手补充及更改!

网友A:
TWO PLACE DECIMAL+/-  两位小数的公差
THREE PLACE DECIMAL+/-三位小数的公差
FRACTIONAL:分数的公差

这个貌似是SW里图纸标题栏里的东西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WO PLACE DECIMAL+/-  两位小数的公差
THREE PLACE DECIMAL+/-三位小数的公差
FRACTIONAL:分数的公差

这个貌似是SW里图纸标题栏里的东西哦

怪不得你译得这么轻松~~~~
其实PROE里面的CONFIG.PRO文件里面也有这些东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你译得这么轻松~~~~
其实PROE里面的CONFIG.PRO文件里面也有这些东西
哈哈~~~~

楼主拿出来的本来就是图纸的标题栏吗……不是specification

网友:
finish应该是加工余量,不是外观处理,也不是光洁度.

网友: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未注尺寸单位为英寸
TOLERANCES:+/-公差
FRACTIONAL:分数
ANGULAR:MARCH+/- BEND+/-折弯角度公差
TWO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两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THREE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三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INTERPRET GEOMEIRIC
TOLERANCING PER:公差参照
MATERIAL材料
FINISH表面处理:
DO NOT SCALE DRAWING图纸不缩放

网友:
哈哈,好熟悉,过去两年中,经常和这些打交道,上班第一天就是翻译,不厌其烦!!!

网友:
DO NOT SCALE DRAWING

我认为是生产制造过程中不要按照原图的比例大小来生产

scale是动词,且有“按...比例”的含义

就是说图纸上的尺寸应以标注为准,不应以图纸上所绘制的尺寸来定

这份图纸是草图,并不是精确的制图,所以实物不要依照这个图纸的尺寸制作,而是还要按照之前确认过的尺寸资料。

心结对于Fractional的解释正确吗,我一直是不明白

网友(2008-08-16):
呵呵。我来补充下。因为主要从事国外航空项目,接触很多。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未特别规定,尺寸单位采用英制单位
TOLERANCES:+/-公差
FRACTIONAL:小数位数
TWO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两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THREE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三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INTERPRET GEOMEIRIC TOLERANCING PER: 几何公差解释参照······(······应该是指一标准或具体的公差要求)
MATERIAL原材料
FINISH 表面状态:加工
DO NOT SCALE DRAWING不要丈量图纸
注:因为以前有人对图纸上尺寸把握不好,就试着量尺寸,按比例来确定要求尺寸。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图纸或标准不明确等,必须向需方提出。切勿揣测

这些英文的要求没写全,不能准确断句。LZ如需要,重新检查下吧

网友:
我很就没搞具体是技术翻译工作了,都不熟悉了

网友:
呵呵。我来补充下。因为主要从事外贸,接触也不少。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未特别规定,尺寸单位采用英制单位
TOLERANCES:+/-公差
FRACTIONAL:小数位数
TWO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两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THREE PLACE DECIMAL+/-小数点后三位数的数值的公差
INTERPRET GEOMEIRIC TOLERANCING PER: 几何公差解释参照······(······应该是指一标准或具体的公差要求)
MATERIAL原材料
FINISH 表面状态:
DO NOT SCALE DRAWING不要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图纸
注:因为图纸上尺寸是按照要求列出的,不是所有的尺寸在每次设计变革时都校对了.如果图纸或标准不明确等,必须向需方提出。切勿揣测.  我处理的案例客户都是提供2维的图纸和3维的图纸.2维的图纸是用来检验的,3维的图纸是用来造型的.

这些英文的要求没写全,不能准确断句。LZ如需要,重新检查下吧

网友(2009-09-07):
有确切的。。肯定的翻译吗???都说了不一样。。。。。。。。晕乎。。。。。。。。。。。。。。。。。。

网友:
太强大了 真是厉害

网友:
finish 是表面处理的意思,例如发黑,磷化等等的

网友:
一般的外单图纸都有这些,不错,翻得。

网友(2009-12-02):
经常看到的,虽然也试着翻译了,但看看楼上这么的见解也让我自己跟着学习了下,提醒自己注意严谨些,不能揣测模糊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