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中出现了绿豆大小的气孔,是何原因?---图,请教

楼主(2008-05-05):
请大家帮帮忙,在焊接中出现了绿豆大小的气孔,向是从内向外出气,有单个的,也有一小段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焊条是否没烘干呢?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什么材质的焊接,最好说明白点,

楼主:
采用的是MAG焊,高强度耐候钢材料,

网友:
焊前打磨干净了吗,焊材有没有按要求烘干

网友(2008-06-05):
是h2或co气孔,如果是氢气可能是焊接区域有油漆造成,焊前应磨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速度过快!

网友:
明显的保护不良。

网友:
焊接前清洁做好没有?

网友:
焊接规范问题,如果焊接规范没问题的话,那就简单了,查查焊机的稳定性!

网友:
此问题,主要是焊缝区域存在油,锈;或者气体保护不良(包括气体不纯)。
要逐一检查:焊接区域是否存在氧化铁或油漆?
            气体流量是否可以?
            焊枪喷嘴是否完好?
            气体纯度是否可以?

网友:
船舶焊缝常见缺陷与对策

转发一条帖子,也许对提的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
异种钢焊接

异种钢焊接,(  Q235-A.FZG8Cr26Mn7N这两种材质焊接要用什么焊条?)方案二条。共享。

网友(2008-07-11):
楼上兄弟发的资料里,解释的很详细的。学习了,楼主可以借鉴的。

网友:
明显的母材未清理干净,油漆,油 其他杂质是否清理干净了

网友:
焊前没清理好,焊接速度太快。

网友:
我觉得清洁不够

网友:
应该是焊接速度过快吧,调整一下焊接规范看是否能该善

网友(2008-10-16):
根本 不知道 是什么材料的  以及你们使用什么焊接的是手把 还是CO2等等 是在室外还是哪 环境就不清楚 你叫我们怎么回答

网友:
焊前没有清理焊缝区域

网友:
焊接速度快或者电流偏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保护气体和电流没有调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