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请教

楼主(2008-05-05):
遇到一个问题
一根轴,一端端部安装了一个轮子,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另一端安装在两个轴承上,径向力Fr=10000N,轴向力Fa=30000N
请问,选择什么样的轴承好?
我选择了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行不行?
另外,请教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如何紧固?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急~~~~~~~~~~~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轴向力比径向力大好多,双列圆锥得小心。
双列圆锥的游隙厂家帮你定好的,其固定方法参考其它一般轴承比如球,调心的即可。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
这种轴承的变型品种很多,应用很广,常制成带15°、25°和40°接触角三种系列,接触角愈大,其轴向负荷能力愈高,但在高速时宜采用小接触角为宜。 这种轴承大都成对用于小跨度刚性双支承轴或精密主轴,使用时要仔细调整好游隙,改变轴承的内、外圈轴向距离,便可调整轴承的内部游隙,同时了将几套轴承并联安装并给予一定的预过盈量,可以提高轴承系统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