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内桶装配专机的构思请教高手

楼主(2008-05-05):
下面是洗衣机内桶装配专机的一个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见到过或设计过类似的专机。我从没有做过。硬着头皮上吧。先上图
下面对该专机的构思做个解释
上方为定位装置,通过气缸配合导柱、直线轴承来对洗衣机内桶六角铸铝件的内孔进行定位。下方为两个V型块,活动可调整。通过齿轮齿条配合气缸进行同步夹紧、松开的动作,整个装置浮动于底盘上,以方便该内桶在夹紧状态下可以旋转,方便操作人员进行旋转固定螺丝。整机采用气动控制。整个旋转座与上方的定位销轴同心。

网友(2008-10-09):
这个专机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没搞懂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2014-03-09):
手动这种装配方式只是起定位作用、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2014-06-24):
楼主,你是要打balance 周向固定螺钉还是打hub 铸铝件的固定螺钉?

如果是打balance的周向固定螺钉的话,建议倒过来放置,整个机架的高度就降下来了,一来方便工人拿取,而来方便打螺钉。
如果是打hub 铸铝件的话就一定要这么放了,但是定位有好多好的方法,建议换一种。
不知道你们那里T/T多少,可以做成圆转盘的,比如四个,六个都可以,生产性提高很多的。
如果不介意的话,把你上面DWG格式的文件发给我(771701621@qq.com),我可以把我见过的画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