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6车床,打赌输了,我买了两台

楼主(2008-05-05):
这是一台全国产6136型数控车床的说明书,就是上次我发帖子说可以开到4000转的那台6136,一般厂商在出厂文件里面标称的最大转速还是可信的,看资料上介绍的一般都会有水分,因为如果机床性能不能达到标称数据,用户有权退货.而主轴是否可以达到所标称的转速,也是有国家标准的.车床的应该是以标称最高转速空负载连续运行一小时,主轴轴承温度比室温上升不得超过30度,也就是在30来度的环境使用温度最高允许在60来度左右.

    俺当年看见这台6136车床时也是打死都不信能稳定开到4000转,结果卖机床的立即拉住我打赌,开到4000转连续运行了1.5小时之后主轴温度不超差,就让我买了它,结果就这个玩笑就买了两台。

网友:
什么厂家的,我也来看看

网友A:
感觉楼主应该不后悔买这两台吧,孙悟空还喜欢金箍棒呢,谁不喜欢好兵器

楼主:
我说说国产的数控车床综合评价吧,主要机械部分不见得差到那里去,但电子设备性能就一般了,主要是可靠性太差!!售后服务很好,但技术人员水平太差!我会在另外一帖详细论述一下国产机床的弊病。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应该不后悔买这两台吧,孙悟空还喜欢金箍棒呢,谁不喜欢好兵器

网友:
4000转?我读书的时候不敢想象.不知道是国产机床的性能提升了还是个别现象.LZ现在用下来感觉如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着追风高手的大作,mec杂志预订。

网友:
楼主太搞笑了,呵呵

网友:
我看管理员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
就他那点见识还能谈国产机床!
要是不信我,可以问问那些上点年纪的老大侠们。
居然说国产机床在机械上差不到那里去,简直是胡说八道!懂还是不懂啊!
国产机床的差距主要就在机械上,别说和老外的比,和二十年前的老国产机床比比就知道了,这个现象老用户都有深刻的体会。原因明白人都知道,就不细说了。
电气的东西,花钱就能买好东西,又要便宜又要好用,那有这种好事!明白的用户讲的是性价比。
举个例子:DMG的加工中心,有原装进口的,有上海组装的。电气部分都是一样的。
机械部分有一些是原装过来的,有一些是国内生产的,但组装起来和完全原装的根本不能比。原因是什么?是电气的事,还是机械的事?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再说说电气方面和国外的差别:
说到底,还是成本的制约。比如说国产机床用西门子的系统老出问题,而老外的用同样的东西故障率就相对少一些。原因是老外的东西都严格按标准来,该加的一点也不少。而国内的是能省就省。单说电气柜,老外的电气柜都是专业生产的,而国产自制的较多。没有良好的电气环境,不坏才怪。
真正的差距在人性化设计和专业软件的开发上。国内的电气人员很难将系统发挥到完美状态,一个是因为技术壁垒,二是也受机械的限制。能把西门子系统做高级二次开发的估计国内会的人很少很少,精通软件的不懂机床,懂机床的又不精通软件,复合型人才少啊。而优秀的二次开发还需要一定的审美能力!没有一个设计合理装配优良的机械系统,电气系统是没办法发挥到极限的,这就不细说了。
而机械就不同了,单说设计理念来说就差距不小。想都想不到,怎么做得到!

网友:
另外
你看看在车床界有名的沈阳机床厂的样本。其中,同样的机械配置,用变频的主轴只能到4000,而用伺服的主轴就能到6000!,你能理解吗?
就你那水平还跟人打赌!不输得精光才怪!
这个轴系能到多少转速,我就不罗嗦了,明白人太多了。

网友:
我觉得我们的床子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相比楼上说的还是不错的。
差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