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万向节出问题,急死了!---求助

楼主(2008-05-05):
各位大侠请帮着看看,这个图片上的万向节,一边是游艇上的柴油卧式发动机,是美国水星公司出的230马力(发动机主要是给游艇供给前进用的
,我这里的连接是本来带动发电机的),中间是万向节,两头万向的,长度450带自动伸缩的,另一头是绿色的是常熟一家公司产的湿式电磁离合器,
离合器的连接是一个双连齿轮泵,泵供给一套1.5吨的卷扬系统,马达是柱塞式的,现在问题是:5个小时离合器出现螺丝松动最终把整个离合器的
6个螺丝拔起(6个8MM的螺丝),而且发动机这里的螺丝4个10MM的螺丝一个断裂,一个歪了,一个松动,另一个没动,第二次出现在6小时后发动机这
头出现里面的螺丝4个全部松动.

网友:
螺栓是4.9级的吧。换10.9级的螺栓,扭紧一点。

网友:
能不能再加个弹簧垫圈

网友:
是万向节间隙大引起的,需要调整,或更换万向节十字包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

楼上的高手请加我QQ号码,很想向你请教一下,号码199670048,非常感谢!真的很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联轴器带不带键,看你的这个好像没带端面键,这样螺栓是会断的 ,而且你那是主动端,产生的震动较大,螺栓容易松,而且只是带平垫,如果是弹簧垫可能会好点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位置了,你那端震动大,换一种型号的联轴器,换c型整体式叉头的联轴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和有没有端面键没关系,并不是法兰联接处的力不够,而是高速运转下震动引起电机安装螺丝松动、拉断。曾经遇到类似情况,万向节动平衡超标,引发110Kw主电机安装螺丝震断。
未见实际情况,参考意见!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震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