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弯头怎么画?

楼主(2008-05-06):
形状如图,弄出来效果都不好,哪位高手做下,最好有源文件,谢了

网友:
先在一个平面内画一个轮廓,再建两个基准面,分别画圆,最后用曲面扫描.重复以上步骤,扫描内筒.最后填充区域.生成实体.

网友:
两个旋转,然后抽壳,在两个拉伸切除
就OK了

网友:
扫描——扫描切除——两端拉伸切除

网友:
这样也可

这样也可!!!!!!!!!!!!!

网友:
直接用薄壁扫描就可以了。
先把轮廓和路径画出来,然后点扫描,再在出现的Property Manager中吧薄壁选中,这样就能一步完成了

网友:
内侧拐角出好象有个小的突起哦,不知道怎么做出来哦

网友:
4楼版主是怎么做出来的?内捌弯太小了做不出这种效果

网友(2011-06-22):
很好做的

网友(2011-08-12):
画出来好象不能展开啊

网友:
没人用焊件做呢? 很容易的!

网友:
这种形状哪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