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8-05-06):
我是新人我正在做一个真空吸盘的爪,用4个真空吸盘吸一块40x40的地砖,重量大概是1.5kg,外带一个安装4个吸盘的钢板,各位大虾能不能说下怎么选用吸盘。我想知道计算力的公式和吸盘的型号,因为要写论文的。。。。各位帮帮忙。。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找SMC。能替你提供一整套设计方法。网上可以找到他们在各地的营业所。

网友(2010-01-01):
SMC出的一款工具很是好用,名字叫Vacuum(真空元件选择)

网友(2010-09-26):
吸盘有使用条件、垂直提升力、抓取真空度、安全系数等参数要求。
需要根据实际选择合适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