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回油油路的困惑---请教

楼主(2008-05-06):
如图所示,2种方案的慢速回油回路,P1为高压,P2为中间压力。工作原理主要是截止阀开启,节流阀上下产生压力差,引起节流阀往下运动并与阀块通过平面密封,通过节流阀的小孔阻尼控制流量,起到慢速回油的功效。(不晓得这样的慢速结构原理是否可行?)但不管是方案1还是方案2,在螺纹结构的截止阀慢慢开启的时候,回路中会有一个P2的压力存在,当P2接近P1的时候,2压力的压差不足以使节流阀克服弹簧力往下运动与阀块平面密封,使得P1油液未通过阻尼孔留回油箱,而是直接通过平面上腔的空间通过截止阀相对快速的流回油箱,未能起到慢速的效果。

我是个新手,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从原理上说你的结构没问题,至于你说到的现象,则必须通过实验选择合适大小的阻尼孔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说你的结构没问题,至于你说到的现象,则必须通过实验选择合适大小的阻尼孔进行选择

老师你好,感谢你对这个结构的肯定,对于阻尼孔的选择,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次往复的实验,也达到的要求的回油速度。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截止阀必须相对快速的开启。当截止阀非常慢的开启时,中间油路的压力P2很大,当P2接近P1的时候,2种压力的压差不足以使节流阀克服弹簧力往下运动与阀块平面密封,使得P1油液未通过阻尼孔留回油箱,而是直接通过平面上腔的空间通过截止阀相对快速的流回油箱,从而不能起到慢速的效果。。。我该怎么办哦?迷茫中。。。

楼主:
无奈自顶中
减少弹簧力,是否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