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角直径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8-05-06):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对于精度比较高的倒角最常用的有轮廓度仪测量,投影仪测量,工具显微镜测量,专用检具测量,要是要求不是很好的只要卡尺大致检测下,或者程序保证就可以了。

网友B:
投影测量仪是不是要把工件剖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精度比较高的倒角最常用的有轮廓度仪测量,投影仪测量,工具显微镜测量,专用检具测量,要是要求不是很好的只要卡尺大致检测下,或者程序保证就可以了。

批量比较大,就不适合轮廓仪;工件比较长的话也不适合用投影仪、工具显微镜检测;公差小于0.1也不适合用游标卡尺啊。你所说的专用检具的设计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测量仪是不是要把工件剖开啊?

用投影仪和工具显微镜检测不用剖开,用反光法进行检测,但是受工件长度的限制。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用过样膏,一种软膏拓引后能快速硬化,然后切开检测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用过样膏,一种软膏拓引后能快速硬化,然后切开检测截面。

用拓膏的方法检测精度高吗?另外大批量检验也不合适的。
我用过美国进口的倒角直径检测规,非常小巧,像一顶小帽子,上边是一块百分表,检测速度非常快,把倒角规压平在平面上置零,然后往工件被检端面一摁,检测结果就出来了,不过太贵。以后我们又自己设计了一种专用检具,原理是把径向的位移转化成轴向的位移,非常简单快捷,只是有点笨重,工件小的话可以拿工件套入检具的导向部。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发张图片看看

楼主:
对不住,这个东西公司保密。我把设计原理都说出来了。

网友:
7楼说的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其实这种量具是很简单的,也可做成触摸规的形式,但只能知道是否在公差范围内,要知道数据就需要用百分表测量了。

网友A:
回lyf,我说的专用检具和楼上野山人说的基本一致,有触摸形式也有百分表显示形式,要是角度不合格测量误差将会很大。
你说的这个什么美国的检具真的很神奇,一个百分表怎么可能检测的出角度和边长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要是不指定,根本是不存在关联关系,还请回复。

yg37214728,你说的在一些企业用的很多,特别是一些内部形状比较复杂的零件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不开附件,能不能换种格式,而且你们所说的量具都是要先控制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看20楼图纸,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8516&extra=page%3D1&page=2

我们讨论的是检测内孔倒角的直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lyf,我说的专用检具和楼上野山人说的基本一致,有触摸形式也有百分表显示形式,要是角度不合格测量误差将会很大。
你说的这个什么美国的检具真的很神奇,一个百分表怎么可能检测的出角度和边长两个数据,这两个数 ...

百分表只是显示部分(能数据输出),它是通过检测倒角的径向边长乘上2然后加上内孔直径。角度有一些误差对检测结果没什么关系,因为检具测量爪工作面的角度是标准的,轴向的位移转化为径向的位移比例也就是固定的了。

网友A:
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所说的检具,无锡爱锡就有生产,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可言,原理就是相当与一个规,原理很简单。
还有一种是测量倒角很准确的检具,测量点是浮动的,综合考虑角度和边长(就是你说的直径)利用电子模块计算,测量也很简单,唯一的缺陷就是测量范围有限。曾经测量倒角直径的公差是0.07mm,年产13万件。

楼主:
无锡爱锡的东西太贵了,我需要检测工件内径的平均值,让他们把检具报个价,最低的一种方案要19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所说的检具,无锡爱锡就有生产,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可言,原理就是相当与一个规,原理很简单。
还有一种是测量倒角很准确的检具,测量点是浮动的,综合考虑角度和边长(就是你说的直径)利用 ...

 呵呵呵,你说的和楼上一样神奇,小心有人揭发也没什么神奇啊

网友E:
就显像测量仪就可以了(2.0D)工作台是玻璃的,你要当心哦!就像图中的那种产品,很小的话就直接放在上面。在XY方向各取一直径的平均值就可以了(要放平)。我个人认为就那个尺寸机床保证就可以了,没有那个必要。不知朋友们有不同说法的吗??请赐教

楼主:
其实真没什么神奇的,不过老外的东西我们用了几天被拿走了,现在我们用的是自己设计制做的,具体图片和图纸因公司有保密规定我是不能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显像测量仪就可以了(2.0D)工作台是玻璃的,你要当心哦!就像图中的那种产品,很小的话就直接放在上面。在XY方向各取一直径的平均值就可以了(要放平)。我个人认为就那个尺寸机床保证就可以了,没有那个必要。不 ...

机床是可以保证啊,不过客户都要具体尺寸的,工件小的话可以在工具显微镜和投影仪及影像仪上检测(用反光检测),工件太长的话就不合适了。

网友:
16搂对无锡爱锡量仪很熟悉吗,其实对检具只要了解原理,再加上加工精确就可以了,也没啥神秘的。

网友(2008-06-30):
2楼说的对。

网友(2008-09-03):
很想知道这样的孔别人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2008-11-07):
晕  还什么保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拓膏的方法检测精度高吗?另外大批量检验也不合适的。
我用过美国进口的倒角直径检测规,非常小巧,像一顶小帽子,上边是一块百分表,检测速度非常快,把倒角规压平在平面上置零,然后往工件被检端面一摁,检测 ...

目前能用于实际生产的检测吗?好久没到计量部门,不知道现在的内角检测是否还需要破坏?要知道我们的产品内角的控制的确不是很理想。

网友:
你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比较大,不需要破坏吧?你们俩不是一个单位的么?

网友:
就因为产品大才不能直接在投影仪上都,也不能在万能显上检,所以检测内角的办法都是破坏后用投影仪检测。

网友:
LYF的量具可以测量你的内角,借过去用用

网友(2008-12-09):
楼上说的是我附件里的那种样子吧?

网友:
晕,要是你这样的结构还不要把骆驼累死,他和LYF应该是一个单位的,有很简单的那种,LYF说了很神秘那就神秘去吧

楼主:
谁说神秘了?原理很简单的,如果认真看我贴的话原理都说出来了。(另:我们讨论的是内倒角直径的检测,不是内倒角角度、长度的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你说个办法,给我们听听

网友:
这里是我前一段时间设计的一个倒角测量轨,拿OD规改型的,要标件,重复精度大概3um;这是个大号的,对于你的小孔可能不太适用,但是也发上来一块分享吧.见30楼贴的图也挺好的,这种结构我以前也搞过,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角度这个东西捣乱,不过只要客户能变通或者认可,那种办法倒是挺简单;不过细节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细化,要不就会有糊弄的嫌疑;防转和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看一下我的东东,多赐教.1#件是标准件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你贴的图片和结构设计,不会是伊斯来福出来的吧.你第2幅图设计的测量部直棱直角的恐怕会出问题;把你的最头部倒向部分的设计思想应该往这里迁移一下会好很多;DIATEST的东西你们天天在用,要注意批判的接受,更要融会贯通啊;灵活运用才是大理.另外在这个公司以外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东西的,

网友:
我有一套倒角规的检具图纸,在线用的,只能判定合格和不合格,如果得到具体数值需用百分表

网友:
大批量的如果要求高的话,很难做的。就是用专门的测量仪器也很慢的,建议做一个样板,比比好了。这个测量也可以的,但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2009-04-13):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太简单入骨了,我们这么多人整天绞尽脑汁的解决一些问题,现在看来都是一群神经病患者,或者说是弱智了.

网友:
这个东西批量大,可以选择气动测量具就解决了,找我司质量一流

网友:
看倒角有多大,小的话也要看工件直径有多大,小的可以用轮廓仪,投影仪,倒角大点的就用扫描圆锥构造圆(CMM)也可以自制卡板。。。

网友(2010-02-05):
回复 网友D:
你的方法测的是孔径没有偏差的情况  如果孔径的偏差比倒角偏差还要大 你的方法什么都检测不出来

网友:
见例   孔偏差比倒角偏差要大   孔内倒角45度不用检测 只检测尺寸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