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皮带跑偏?

楼主(2008-05-06):
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皮带的跑偏,我着很多设备都装有自动纠偏的,但一些设备没有,皮带常跑偏.' M/ M2 n& [4 Q4 r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解决皮带跑偏问题,高手指导下`

网友:
在头轮的两轴承座正下方各焊一个螺母,然后旋入螺钉即可,哪边偏可以调节这两个螺钉改变头轮的水平度.

网友:
关于平皮带的纠偏讨论,可借鉴。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4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