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振反射镜的安装有方向性么?

楼主(2008-05-06):
请问激光切割机的偏振反射镜的安装有方向性么?

如果没有方向性,原理是什么?

请教高手~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
偏振反射镜的安装没有方向性~

楼主:
圆偏振反射镜的原理

       当光波从光密介质入射到光疏介质时,根据折射定律,当入射角大于临界角时,没有折射光,所有光全部反射到光密介质,称
为全反射。
       入射可以分解成跟入射面垂直的s分量和跟入射面平行的p分量,反射后两个分量受到不同的相位变化,分别为δs和δp,设入射角为i,光密和光疏介质的折射率分别为则:

     如果入射光为线偏振光,则经过全反射后将变成椭圆偏振光。

      利用全反射产生的相位差将线偏振光变成圆偏振光:

1、使入射光的s和p分量的振幅相等,为此要使入射光的偏振方向
     与入射面成的夹角 α=45°
2、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