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样的产品如何加工?

楼主(2008-05-06):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花7或者粗糙度1.6以上,硬度HRC55-58.日产30只,不许使用高精度设备,普通机床即可,不要求尺寸精度。
现在预计加工工艺如下:材料:一般常用轴承钢,流程:下料--车--研磨内孔---热处理--研磨内孔。
  • 问这样是否可行?内孔刀采用什么刀具?
  • 热处理工艺采用什么方式?
  • 还有其它方式否?
现在可能面临问题是:热处理后如何去掉氧化层?热处理开裂(裂纹)

网友:
老大你摆了个陷阱让大伙往里面跳哦,什么材料都不说就问热处理工艺……如果是我,绝对选择将热处理好的毛胚一次加工成型,没有再好的办法了。另外不许使用高精度设备,数控车床算不??

引用 楼主: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花7或者粗糙度1.6以上,硬度HRC55-58.日产30只,不许使用高精度设备,普通机床即可,不要求尺寸精度。
现在预计加工工艺如下:材料:一般常用轴承钢,流程:下料--车--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轴承钢热处理变形很大,如果是渗碳轴承钢的话建议碳氮共渗,这样变形小,然后磨最好。但是你的加工精度也不是很高,直接热处理后用应点的刀车好了,还可以去氧化皮

网友A: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
锥度1.5度,长度60的圆锥,大头直径较小头直径大1.57毫米。
虽不明白这“内锥”的确切意思,不过其余数据在,蓝羽的这个工件如果用另一种描述,就是:
长度60,外园直径5.5,锥孔大端直径5,小端直径3.43,锥度1.5度。
按上面的工件尺寸,追风和刁馋两位大侠的工艺应该都不可行吧。

网友:
如果真需要做这个工件,一种可行的方法是:
1)精铸工件坯件,材料满足热处理后硬度要求。
2)热处理。
3)两端面加工。
4)无心磨外园。
5)电火花整形内孔。

网友:
棒料→
车床:钻孔,磨一把1.5°的铰刀,铰至尺寸,车外圆,割下,氮化。
L=60??刚看到,但愿能铰。

网友:
我的看法:
1.下料
2.粗加工,也就是钻孔,然后用带锥度的成型刀预钻(留余量)。
3.热处理
4.研磨内孔成形。
楼主说的粗糙度和硬度,感觉研磨内孔比较合适。

楼主: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
锥度1.5度,长度60的圆锥,大头直径较小头直径大1.57毫米。
虽不明白这“内锥”的确切意思,不过其余数据在,蓝羽的这个工件如果用另一种描述,就是:
长度60,外园直径5.5,锥孔大端直径5,小端直径3.43,锥度1.5度。
按上面的工件尺寸,追风和刁馋两位大侠的工艺应该都不可行吧。

好细心的伏枥
图纸是昨晚下班拿回家审验的锥度已经改为0.15度,设计现在已经审核完毕。
这个工件的关键问题是热处理方案还没有成熟,氧化皮如何方便去除,壁薄很容易开裂 ,相信投产后外圆也不好磨削,依然会产生开裂,完成后还得一段时间自然实效,不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机加工详细工艺已经出来了,明天小批量生产一下下看看,我的推测
这个工件进口是1000/个欧元,各位不相信吧,我计划200元内完成(含人工和机床损耗),完全使用普通加工方式满足要求,6万元的数控车,是最高档的机床了

网友:
我最薄车削过壁厚0.35的内孔,长度超过80mm,不过内孔直径是14.4,外径15,可以使用12毫米的刀具。这个最窄的内孔尺寸只有5mm,刀具只能用4mm的,伸出60以上这么长,刀具的钢性很受考验,不过慢点进刀,小点余量车应该问题还是不大,问题最大的的是楼主规定死不能用高精度设备,不知道什么算高精度设备,研磨内孔用的珩磨机算否??

引用 网友A: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
锥度1.5度,长度60的圆锥,大头直径较小头直径大1.57毫米。
虽不明白这“内锥”的确切意思,不过其余数据在,蓝羽的这个工件如果用另一种描述,就是:
长度60,外园直 ...

网友:
内孔刀没有什么选择了,用4mm*100的整体合金圆棒磨把内孔刀出来,

引用 楼主:
L=60,内径5MM,外径5.5MM,内锥1.5度,花7或者粗糙度1.6以上,硬度HRC55-58.日产30只,不许使用高精度设备,普通机床即可,不要求尺寸精度。
现在预计加工工艺如下:材料:一般常用轴承钢,流程:下料--车-- ...

网友:
长度60mm,外径5.5mm,内径5.0mm,那么壁厚就是0.25mm。
热处理前要留余量,热处理时候做芯棒和外套保护(紧配合),普通的热处理炉子肯定不行,可以到生产轴承的厂家进行热处理,气氛保护的炉子基本可以做到零脱炭(不会有氧化层)和基本不变型。

网友:
后续的加工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工件普通手段加工有点困难,五楼大侠工艺可行,期待高手出招并参与讨论.

楼主:
内孔刀没有什么选择了,用4mm*100的整体合金圆棒磨把内孔刀出来
回追风:yes 正是如此。

以到生产轴承的厂家进行热处理,气氛保护的炉子基本可以做到零脱炭(不会有氧化层)和基本不变型。
已经联系了,不过价格有待商量,老总自己去了;这一点正是为什么非要选择    轴承钢   的缘故。

网友:
“好细心的伏枥”,受此称赞,脸红!
其实我是顾此失彼,只注意了锥孔的尺寸,忽略了工件仅有0.25的壁厚,所以才有跟着的馊主意点子啊!

网友:
“锥度已经改为0.15度”。
那末,对于长度为60的锥孔,大小头尺寸差0.157。延续我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个外径5.5,长度60,锥孔大端直径5,小端直径4.843的工件。
这样一个工件,如果用切削方法制作,当然不容易。
应当有别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A:
热处理方面,觉得没有那样可怕。
这种薄壁件,热处理时使用心棒是必须的。至于材料,耐热不起氧化皮和少变形的钢材一大把,何必一定用轴承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方面,觉得没有那样可怕。
这种薄壁件,热处理时使用心棒是必须的。至于材料,耐热不起氧化皮和少变形的钢材一大把,何必一定用轴承钢呢。

壁厚0.25mm的产品,热处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选择轴承钢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轴承热处理的工艺和热处理设备都比较成熟和先进。
还有该产品硬度HRC55-58,而轴承钢热处理是HRC61~64,只要稍微调整热处理工艺和多回几次火就可以达到该产品的硬度要求,同时两次或者多次回火可以增加产品的韧性和减少产品后续加工的变形。

网友:
怎么不试下把料直接热处理,拿硬质合金刀用数控车床一次车成呢。

楼主:
怎么不试下把料直接热处理,拿硬质合金刀用数控车床一次车成呢。
这样做是不行的,象这样的工件,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利于加工的,谢谢。

网友:
关注中。
希望楼主能够即时报道工作进展。

楼主:
今天我去了一趟加工车间,看到了仿制全图和进口工件,感慨万分,今天回来我已经思路成型,后天将我更改后的草图附上,工艺试加工完毕后再传;
我为什么感慨呢,说白了,就是一件给纸打孔的钻孔刀,人家的产品我们仿制不是不可以,也不能100%抄袭啊 一点都不考虑自己的加工条件和加工技术,光热处理这一项,找了几个单位不愿意接(批量小、费用低、难度大)何况还没有干出一件成品;明白了它的原理,自己改制一下我相信一定能行。
嘿嘿,我准备自己淬火 不用外协单位,油淬。

网友:
此工件非要车加工吗?
因楼主说精度要求不高,
甚至可以买中径的棒料直接冲可否?

网友:
下料--车--研磨内孔---热处理--研磨内孔,外圆留量,热处理后线切割。

网友:
楼主画个简图出来啊,不知你说的L=60孔可是全通.如果是,那可是单边25道.那样长的薄壁孔,还用车铰.简直佩服工艺设计人的勇气.还有锥度.建议楼主用精密铸造或者空心料加工.不能那样麻烦那样弄.这又不是显手艺.

网友:
飞箭:
     钻孔刀钻有多少厚度的纸?
   你是仅加工该钻孔刀吗?

网友:
哦!!!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的工件,追风以前没做机加工的行业的时候,是搞印刷的,什么几色几开胶印机啊,啤机啊,全自动CD盒裱机啊,切纸机,过胶机啊,丝印机啊,移印机啊,纸张钻孔机等都很熟悉了。 估计申请个印刷机械行业的斑竹做做也够资格的。

    钻纸用的钻孔钻头有这么贵吗??我记得以前买最好进口的批发价也就五十多块一支而已,尺寸也大概是你说的样子。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的热处理工艺已经选择错了,虽然我当时不是太懂机加工行业,但使用感受还是很大的,包括一些非正常使用的手段弄坏过不少,综合现在的机加工水平,应该可以下论断。首先要韧性很好,整体淬火的显然就不行,另外使用的设备精度是很有限的,一般就是普通电机的主轴直接带动,所以更不能整体淬火,我以前使用台钳将钻头的管身夹得严重变形了(用台钳夹住用手枪钻钻通积死的纸屑,可怜做印刷行业当时连一台机加工用的小型台钻都没有 ),也就是变形而已,没有开裂,估计一定是表面热处理而非整体淬火,

    此钻头的确没有任何的型位和尺寸公差要求,估计公差尺寸做到0.1以下就绝对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了,内孔的光洁度要很好,否则废料无法流畅从内孔中排出,非常容易造成堵塞,使用的时候经常会钻已经覆塑料膜的纸张,高温会使塑料膜融化在内孔的外壁上面,内层最好有什么镀层保护。

    说这么多了,到底你说的是不是照片上这种纸张钻头啊??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去了一趟加工车间,看到了仿制全图和进口工件,感慨万分,今天回来我已经思路成型,后天将我更改后的草图附上,工艺试加工完毕后再传;
我为什么感慨呢,说白了,就是一件给纸打孔的钻孔刀,人家的产品我们仿 ...

楼主:
呵呵,追风,小样 算你对了,正是你图片上5.5的那种,你说的没有错:还是你好,省得我贴图了,我根据实际情况改进了内孔,
1    热处理方式我准备局部油淬和整体油淬,自己弄 ,穿心轴是肯定的。最后钳工研磨刃口和5MM内孔部分。
2   材料我准备使用45#和GCr15,38CrMoAL-A  这三种材料试一试,这三种材料市面上好买,方便。
3   价格误差还是较大,我去了才知道他们说的一件是指包装 分10,6.,2,三种规格包装方式,具体是不是这样、不论他了,又不是我家的,但是肯定不会就只有50块,不然也不会这样费力了;年产也不过2000件(售后算上)。
4   进口的件可以可以肯定是整体热处理的,敲击声音清脆,落到1米高的水泥地面两截,打硬度整体碎裂。
5   工艺已经传过去了,没有使用合金棒刀,采用4.8钻底孔,5,5.1MM二种普通钻头两头精钻(充当铰刀),钻尖部位留10毫米、其余后部均磨小0.2MM(4.8钻底孔的除外)钻底孔时先使用中心钻定孔。
6   大小外圆同心度尽量保证0.03;采用外圆磨(内孔定位),内孔与外圆同心度0.1MM应该无问题。
整个过程使用一台C6136和一台工具磨,外加钳工使用的西湖台钻,能省就省,嘿嘿,就这点能耐了。

楼主: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的热处理工艺已经选择错了,虽然我当时不是太懂机加工行业,但使用感受还是很大的,包括一些非正常使用的手段弄坏过不少,综合现在的机加工水平,应该可以下论断。首先要韧性很好,整体淬火的显然就不行,另外使用的设备精度是很有限的,一般就是普通电机的主轴直接带动,所以更不能整体淬火,我以前使用台钳将钻头的管身夹得严重变形了(,也就是变形而已,没有开裂,估计一定是表面热处理而非整体淬火,
采用小日本进口的电机 转速3200我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A:
既然是这样的东西,觉得采用精密薄壁钢管工艺制作也许更好一些,可以保证内壁光洁度。

网友:
我办公室抽屉里还有几个5.5,6.0,7.0的在那里放着,我以长达5年以上的印刷行业算半个百事通的经验说,这些钻头硬度很低,估计只是调质过的30度左右的售价是十几块一支,有淬火的以前是五十左右.现在不知道了.按照我现在的加工经验来说,这东西加工成本超过20块已经算很高了,至于200块一说是非常不理智的判断!!

    三千转不奇怪,我只是说对于机械加工设备来说,这类型的纸张钻孔机主轴是没有精度的,最少以5个c的跳动,其实根本没有主轴,由电机的主轴直接带动钻头的,你会会那个电机的轴承精度会去到那里?这个电主轴又不是机械加工生产的电主轴哦

    说真的,这个钻头的工艺你还定不对,38CrMoAL渗氮热处理没错对于已加工的工件是变形最小的,但你不要忘记,这材料加工起来的难度非同一般,而且最后你面临一个非常薄壁的加工状态,好加工是第一位的.

    抬杠归抬杠,技术上的讨论是不能含糊的."小样的我保证在40块以下大批量高精度生产出此钻头",你信否??

   这个工件估计只有我们两个热烈讨论的份了,你现在搞研发,我以前经常使用.不过我现在也搞机加工,综合以前的使用感受,应该有点优势嘛

引用 楼主:
呵呵,追风,小样, 算你猜对了,正是你图片上5.5的那种,你说的没有错:还是你好,省得我贴图了,我根据实际情况改进了内孔,
1    热处理方式我准备局部油淬和整体油淬,自己弄:lol ,穿心轴是肯定的。最后钳 ...

网友B:
钢管没办法用的,这工件前面的薄壁钻头,后面是一个安装用的大头,一定要实心棒料加工出来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这样的东西,觉得采用精密薄壁钢管工艺制作也许更好一些,可以保证内壁光洁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管没办法用的,这工件前面的薄壁钻头,后面是一个安装用的大头,一定要实心棒料加工出来

你贴出的图片看到,知道工件的形状。我没说用钢管,只是说工艺。
高精度的切削加工经验很少,你和蓝羽的讨论如同高山流水,让我欣赏并得到教益。
不胜冒昧请教:
蓝羽介绍内孔有内锥,这是说顶端刃口处的内径稍小还是稍大?

网友:
以前我用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内孔是有锥度的,现在也是听蓝羽说的,不过也很容易理解..有锥度肯定是刃口处直径小,尾部直径大,里面的那个内孔是用来排屑的,一叠厚纸钻头钻下去,就得到一个孔,这个孔的废屑就不断从孔一直往上面顶,直到从钻头后面排出。有锥度使排屑更顺畅。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图片看到,知道工件的形状。我没说用钢管,只是说工艺。
高精度的切削加工经验很少,你和蓝羽的讨论如同高山流水,让我欣赏并得到教益。
不胜冒昧请教:
蓝羽介绍内孔有内锥,这是说顶端刃口处的内径稍 ...

楼主:
这个工件估计只有我们两个热烈讨论的份了,你现在搞研发,我以前经常使用.不过我现在也搞机加工,综合以前的使用感受,应该有点优势嘛
不要这样说,要知道大隐于市,这个工件我算不上研发,只能说是
卖艺,最后的步骤是留量0.2mm人工淬火后,穿心轴磨外圆后研磨一下内孔了。200元嘛,嘿嘿,生产这30只的平均费用肯定是暂时超标了

现在咱俩的思路不同点在于:你是韧中有刚;我是希望钢中带柔;
顺便附上我改进的图纸,在刀体尾部增加一个吸力泵,将纸屑抽吸到垃圾箱中,采用我的这个方式,切下的小圆片成稍微有点弓形。

楼主:
使用这样的方法做内孔,目的只有一个,去掉内锥度,方便加工,只有10MM,阻力不会影响切削打孔的;

楼主:
还没有写完,怎么回车就发出去了?
追风:你说的内孔加工方式和我不一样,说说看和不合适那个作坊。

网友:
对了,我一早就想做成两级孔的工艺,这样可以用绞刀通绞,内孔怎么搞都没问题的,要求的是光洁度和同心度而已,尺寸起码没精度要求,如果非要作成锥孔,加工困难程度很大!对了,你张图纸的刃磨好像反了吧??纸张钻孔是心部不要的,全部都是磨内孔出刃,你现在反过来了??

引用 楼主:
不要这样说,要知道大隐于市,这个工件我算不上研发,只能说是卖艺,最后的步骤是留量0.2mm人工淬火后,穿心轴磨外圆后研磨一下内孔了。200元嘛,嘿嘿,生产这30只的平均费用肯定是暂时超标了

现在咱俩的思 ...

楼主:
[quote....]纸张钻孔是心部不要的,全部都是磨内孔出刃,你现在反过来了.....??yes ,和你交流不费劲是我最大的感受,一开始我是如图1的思路,慢慢的了解情况,进入状态后改过来了,刃口二:下面最小的一个图就是反过来的。

网友:
和我交流肯定有你好处的 刚在抽屉里找回两个月之前刚买的一支,给我按照你第一张图纸那样磨外圆做成了冲刀,冲内孔要的东西 :lol 打不到硬度么?工作不够细致嘛,俺替你干活,硬度计这时候要上表面洛氏硬度计呢,15N和45N的硬度都替你打过了,大约折合HRC58~60度

引用 楼主:
[quote....]纸张钻孔是心部不要的,全部都是磨内孔出刃,你现在反过来了.....??
yes ,和你交流不费劲是我最大的感受,一开始我是如图1的思路,慢慢的了解情况,进入状态后改过来了,刃口二:下面最小 ...

网友:
我很认真的说,可能你认为我也是只是偶然眼见过这东西就和你瞎吹……这东西的价值真的不是很高的,以前我在印刷用具市场给人当水鱼砍,价格随便他开不过也就是60块,后来越买越便宜,15块一支7MM以下均价了,虽然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亲手用过这刃具,如果有,你现在的一些设计和想法还是不正确的,我是亲手用的,所以有些综合使用心得,对如何设计和制造这支小小的钻头有“绝对性的论断作用”。不要怪我说话口气太大,在下一些论断前我是有必胜的信心和经验

网友:
兰羽飞矢兄:

     今天就详细就此工件的使用情况,制造工艺,可行制造方案做一个深入的论述:先说一下此钻头的使用环境,你刚开始的锥孔方案应该是没了解清楚开刃口的方向所"设计"的,如果是外斜内直,内孔切出来的东西是5毫米的,你设计一个最小处5毫米到最大处5.5毫米的锥孔,当然容易排屑!但实际上是相反,刀刃是内斜外直地刃切出来的,外园处5.5毫米,被切下来的5.5毫米废料将被挤压到5毫米的内孔变形,一直到被排出钻头之外.所以将内孔做成锥度或者两级内孔也没太大意思,壁厚控制好在你加工能力范围内最薄就可以了

     我刚才认真的看了一下两支外径7毫米的钻头内孔,以前买10几块一支钻头内孔是"纯粹用麻花钻钻出",既没有精车,更没有绞过,内孔壁厚是0.7左右,外7毫米,内孔5.5~5.7毫米.我甚至可以看见内孔中间由两头转穿所形成的接刀痕迹.以前买的所谓进口7MM的,内孔是6的左右,壁厚变成0.5了,可见车刀纹.你的0.25壁厚是样品尺寸还是你设计的??

      我实际使此钻头时,发现国产的和进口的最大区别在于磨损快慢,内孔的排屑好坏并没有多少区别.如果你是钻复印机用的80克亚粉纸,杂志用157克的双铜纸,甚至300克的单铜纸,都只会有有钻头磨损得快慢区别,就算是0.75的壁厚排屑都没任何问题,纸张并不会导致内孔积屑.但一钻到经过覆膜处理(印刷行业的过胶),表面有胶层的纸张就麻烦了,随着使用的时间一长.钻头摩擦的热会很快将内孔废屑上的胶融化,造成严重堵塞,由于钻头刃部温度高,后尾温度低,屑伴随着融化了的胶到钻头后面温度降低时几乎就固化了,完全粘死在钻头内孔内,这是无论你钻头光洁度有多高,设计成锥孔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堵塞之后更换钻头,用台钻将堵塞在内孔的纸和胶钻穿.有条件的再装个使用砂纸的小磨头将内孔抛抛清屑就可继续使用,当年我不懂任何机加工时,将内孔磨尖都是拿个锥型小磨头手工磨锋利一下而已

    最后论述一下我认为绝对经济可行的加工办法:只使用普通加工设备

1:用最大外圆处直径的材料下料(计算是车床切断一刀算0.2加工费),最好买冷拉料,有条件的用无心磨再光一刀外圆取基准面精度(无心磨加工费0.15)

2:用仪表车床夹头装夹,分两次掉头将内孔钻穿.你的6136太大了,转速也不够,加工这么小的工件连电费都亏了,买台五千块以上可以开4000转以上好点的17型仪表车.顺便将装夹钻头的勾槽车出,(钻孔加工费0.5,车槽0.2)

3:内孔用整体合金棒料磨把内孔镗刀,高转速镗一刀很快的,修正内孔型位精度和尺寸,(加工费算0.8好了)

4:如果真要保内孔精度,用高速钢绞刀再绞一刀就好了(0.5)

5:一夹一顶,将外圆车到尺寸,这个钢件如果壁厚在0.5左右,车起来困难还不是很大,以前我车壁厚0.5左右,外圆直径8MM,长度80的"铝合金"工件,难度比这个要大多了,主要是工件钢性太差(车工算1.0好了),这个工件尺寸精度对于机加工来说是基本上没有要求的,保内孔很外圆同心度不超过0.1应该绝对没有任何使用问题.

6:砂纸或者抛光布去掉表面车刀纹

7:送去一般大点的热处理厂,做"表面热处理"-------氮化 !不过对于一只壁厚只有0.5的工件来说,随便氮化深度0.2~0.3,接触面积外圆+内孔一合计,基本就是"整体淬火"的效果,整个工件都是硬的.(热处理费用大约8块一公斤,算到一件上估计0.1都不用)

     热处理为何会要选局部"淬火"?我认为你设计得最失败就是这里,  竟然要上升到去轴承厂内部专用的淬火炉的程度"你也太有才"了! 追风打死都不相信,外7内6长度60的0.5薄壁工件,有淬火工艺变形度控制得比氮化还好的!!这是热处理加工时,相差一倍的加热温度啊,氮化四、五百度,淬火动辄八九百过千度,绝对性的压倒优势!

8:热处理回来之后你用工具磨刀机顶两边光外圆也好,甚至抛光也好,肯定就不至于要去到穿心轴磨外圆的地步.除非你车出的同心度太差.不过如果换着我来加工,用无心磨磨外圆,狠心点的修砂轮和导轮。连45度的倒角一起磨出,无心磨这些设备这才叫效率高,工具磨效率太慢了

9:用冲针研磨三滚轮扶架扶住接近刃部的外圆,将内孔磨出刃口

    至于材料选择,一般含铬和含铝的钢材才会有好的氮化效果,不过绝对用不上“38铬钼铝”这种顶级的渗氮钢材,我看你上几帖提到这种材料,估计你也想到要去氮化处理了,因为车、钻削时太难加工了。建议使用2CR13,3CR13这些低碳马氏体“不锈钢”就行了。加工难度比GCR15轴承钢要好加工。

     最后请兄弟你详细点评一下我的加工方案,说得好的鼓个掌,说得不好详细批评一下,也对得起我半夜三点在这里码一大堆字了。

网友:
工艺很完整。为追风大侠的精神所感动,鼓掌!
追风大侠对此工具的实际使用体会更为精彩。
追风说到“进口7MM的,内孔是6的左右,壁厚变成0.5了,可见车刀纹”,而当初蓝羽的介绍是0.25壁厚,光洁度1.6以上。我也有同样疑问“是样品还是你设计的”?

网友A:
我在做渗氮件设计时,有时材料用40Cr。
40Cr渗氮后表面也能达到要求硬度,缺点是渗氮深度浅,只能保证几丝。不过在薄壁件上使用,也许反倒是优点了。
只是40Cr不大可能有细直径的棒料,而2CR13,3CR13有可能。

网友:
谢谢前辈夸奖,工艺还是没写全的,什么平端面打中心孔都没写呢 3CR13只要化学成分达标的,做渗氮0.3,表面硬度随便都过HRC 60度,一般稳定在60~62左右。3CR13做真空淬火都只能淬到保证50度左右。变形量小而且硬度比淬火要高很多的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渗氮件设计时,有时材料用40Cr。
40Cr渗氮后表面也能达到要求硬度,缺点是渗氮深度浅,只能保证几丝。不过在薄壁件上使用,也许反倒是优点了。
只是40Cr不大可能有细直径的棒料,而2CR13,3CR13有可能。

楼主:
我在做渗氮件设计时,有时材料用40Cr。
40Cr渗氮后表面也能达到要求硬度,缺点是渗氮深度浅,只能保证几丝。
先就着上面发话:^_^不错
我在做渗氮件设计时,有时材料用40Cr。
不过在薄壁件上使用,也许反倒是优点了。
正是这种思路

是40Cr不大可能有细直径的棒料,而2CR13,3CR13有可能。
效果不会好,40Cr是首选,只是我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个作坊有这样的材料
最终没有使用38,只是做了10只实验(我是用它淬火 )用它是考虑到它的高耐磨性。但是实际效果不好。

楼主:
2  仪表车床夹头装夹,分两次掉头将内孔钻穿.你的6136太大了,转速也不够,加工这么小的工件连电费都亏了,买台五千块以上可以开4000转以上好点的17型仪表车.顺便将装夹钻头的勾槽车出,(钻孔加工费0.5,车槽0.2)
因地制宜 必须用6132

3:
内孔用整体合金棒料磨把内孔镗刀,高转速镗一刀很快的,修正内孔型位精度和尺寸,(加工费算0.8好了
一开始我是这样想,可是一看6132,嘿嘿,还是改钻了。

热处理为何会要选局部"淬火"?我认为你设计得最失败就是这里,  竟然要上升到去轴承厂内部专用的淬火炉的程度"你也太有才"了! 追风打死都不相信,外7内6长度60的0.5薄壁工件,有淬火工艺变形度控制得比氮化还好的!!这是热处理加工时,相差一倍的加热温度啊,氮化四、五百度,淬火动辄八九百过千度,绝对性的压倒优势!
兄弟,我本来还想气体氮化的

热处理为何会要选局部"淬火"?
我想在刀口到加强部位是整体淬火,希望的是钢中带柔   钻孔时弯度尽量少,优点也在于此。

8:热处理回来之后你用工具磨刀机顶两边光外圆也好,甚至抛光也好,肯定就不至于要去到穿心轴磨外圆的地步.除非你车出的同心度太差.不过如果换着我来加工,用无心磨磨外圆,狠心点的修砂轮和导轮。连45度的倒角一起磨出,无心磨这些设备这才叫效率高,工具磨效率太慢了
还是因地制宜 ,一会我回家看看我的草图加工工艺还在不?要是在,你看了我的第一次工艺你一定会说我是你肚子你的蛔虫,如出一辙。开始是电话里面说明大致情况,我就发了帖,后来到了加工点想法就变了,这个帖有点像教设计应该如何做,啊哈^_^

追风说到“进口7MM的,内孔是6的左右,壁厚变成0.5了,可见车刀纹”,而当初蓝羽的介绍是0.25壁厚,光洁度1.6以上。我也有同样疑问“是样品还是你设计的”?

回伏枥:是样品,我手边没有这样的资料,否则会付上,我只是不光彩的仿制,0.25这就是为什么样品打硬度碎了,掉地上断几节,我也就此判断是58度左右 只是光洁度没有1.6,内部大约3.2,我考虑到要热处理穿心轴,尽量要求高点,同时氧化程度会低些,留量后,变形再磨外圆,也是为此考虑,一切出于实际,现在,不,是昨天对方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产品,耐用性的确赶不上原装件,还是要在材料和热上处理上下功夫,只是对方已经满足了。对方是不可能大批生产的,主要是满足售后的需求。
最后我不忘为追风鼓掌。不会喝酒,不然请你喝二两。

楼主:
现在,我要回家了 ,朋友下了,晚上见。

楼主:
我很认真的说,可能你认为我也是只是偶然眼见过这东西就和你瞎吹……
绝无此意。你说的使用方法我一看就知道是行家,因为我去加工点时,人家也是这样介绍此产品的特点以及希望达到的期望值。

网友:
不吐不快,打硬度一打就碎是你错误操作引起,就算壁厚0.5的管给你拿洛氏硬度计一打也爆开,另外工件突然破裂硬度计突失负荷,会损坏仪器的 应该使用表面洛氏硬度计,0.25壁厚我一样不会打爆,其实你应该先将工件剖开,拿一小块半圆的切片来打就行了

引用 楼主:
因地制宜 必须用6132
3:一开始我是这样想,可是一看6132,嘿嘿,还是改钻了。
兄弟,我本来还想气体氮化的:lol
我想在刀口到加强部位是整体淬火,希望的是钢中带柔   钻孔时弯度尽量少,优点也在于此。
还是 ...

网友A:
年轻时制造过洛氏硬度计,编写的洛氏硬度计说明还曾被70年代某一年的计量科学年鉴上匿名采用。
也小小地吹一下牛,满足满足可怜的虚荣心吧。
实际工作中准确测量硬度不容易,干扰因素太多太多。可靠的硬度值只能用具有足够加工精度的试块得到。
其实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判断淬硬工件硬度方法还是用什锦锉刀。
只是太土的方法,难以让权威和专家认可哟。

网友A:
洛氏硬度的测量方法是:
先用一个预压力把检测头(直径2.5钢或硬质合金球和120度金刚石圆锥)压在被测工件上。
施加主压力,让压印头压入工件。
撤销主压力,保持预压力,量出两次压入的深度差,以此衡量工件硬度。
对于普通洛氏硬度,预压力为10公斤。测量HRB,主压力为100公斤,用钢球;HRA,60公斤,HRC150公斤用金刚石圆锥。
表面洛氏硬度,预压力为3公斤,主压力为15、30、45公斤。相应标志为HR15N, HR30N, HR45N, HR15T, HR30T, HR45T。
按照上面的方法,薄壁圆筒件因弹性形变,是肯定测不准硬度的。
不过追风所说的硬度计也肯定不是上面的规范东西,一定是种手持的替代性的电子产品。

网友:
老大我冤枉啊 俺是用标准电动表面洛氏硬度计

引用 网友A:
洛氏硬度的测量方法是:
先用一个预压力把检测头(直径2.5钢或硬质合金球和120度金刚石圆锥)压在被测工件上。
施加主压力,让压印头压入工件。
撤销主压力,保持预压力,量出两次压入的深度差,以此衡量工件硬度 ...

楼主:
其实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判断淬硬工件硬度方法还是用什锦锉刀。
只是太土的方法,难以让权威和专家认可哟。
老大要注意哦,这个什锦锉刀,首先要合格的哦 ,还有依据材料、形状的形成来敲击它发出的声响判断硬度,落地的声音也可以判断大致的硬度,还有使用标准45号钢磕碰样件产生的痕迹来判断硬度,不过这都需要的是经验,不能作为理论依据的。

先用一个预压力把检测头(120度金刚石圆锥)压在被测工件上。
施加主压力,让压印头压入工件。
撤销主压力,保持预压力,量出两次压入的深度差,以此衡量工件硬度。
正是这样,我服务的公司所用硬度测试仪大小、外形和追风的一样,只是,使用方式如您所说 还是机械式的。

网友:
卖个广告,用锉刀检测工件硬度的严重推荐使用北京飞箭锉刀厂出品的锉刀,这是我一直的首选! 很多东西或者放不上工作台,或者无法直接接触到被测量表面,现在锉刀还是俺"常用的硬度检测设备"

引用 楼主:
老大要注意哦,这个什锦锉刀,首先要合格的哦 ,还有依据材料、形状的形成来敲击它发出的声响判断硬度,落地的声音也可以判断大致的硬度,还有使用标准45号钢磕碰样件产生的痕迹来判断硬度,不过这都需要 ...

网友:
我这除了HRC洛氏硬度计、表面洛氏硬度计,还有橡胶硬度计、铝合金铜用的韦氏硬度计、显微镜、光学平晶,正准备买台维氏硬度计,有空多交流 :lol

引用 楼主:
老大要注意哦,这个什锦锉刀,首先要合格的哦 ,还有依据材料、形状的形成来敲击它发出的声响判断硬度,落地的声音也可以判断大致的硬度,还有使用标准45号钢磕碰样件产生的痕迹来判断硬度,不过这都需要 ...

网友:
我们做机加工的,随便三两度误差没啥关系的,我也经常用原厂提供的标准硬度矫正块来检测硬度计

引用 网友A:
年轻时制造过洛氏硬度计,编写的洛氏硬度计说明还曾被70年代某一年的计量科学年鉴上匿名采用。
也小小地吹一下牛,满足满足可怜的虚荣心吧。
实际工作中准确测量硬度不容易,干扰因素太多太多。可靠的硬度值只能用 ...

网友:
我自己用的钻纸钻头,是前排纸的,内有弹簧推杆;钻孔时是旋转的,刃口的跳动小于0.02.

楼主:
我自己用的钻纸钻头,是前排纸的,内有弹簧推杆;钻孔时是旋转的,刃口的跳动小于0.02

又长见识了,说实话,打孔机这方面,还是第一次接触

楼主:
还说句实话。到现在我连互联网都没有上去搜索这玩意,没有空

网友C: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但我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不同的是:我没有专用的打孔机,我设计的刃部锋利,杆部粗厚。45钢淬火的。

网友:
也没啥专用的打孔机,连主轴都没有的,电机主轴直接带动钻头的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但我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不同的是:我没有专用的打孔机,我设计的刃部锋利,杆部粗厚。45钢淬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