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怎么调整?

楼主(2008-05-06):
我使用的是YS7124电机。0.37kw;380v;额定电流1.12A。选用的热继电器调整范围1—1.6A。请教热继电器的电流怎么调整。调整到多少合适。

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是很重要,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我记得是最大整定值为1.05倍的额定电流,最后查证:热继电器的整定值为0.95~1.0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
电机的启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5倍,这样好记!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我们昨天试投产时,一个0.5KW的小电机(泵组),热继电器调整范围是1—1.5A,调整1.39A启动后老是跳,调到1.5A也不行,结果被拆除以后再换大一级的.原因是设计上按清水设计的,现场要输送的介质是带粘度的药液,负荷大造成的.

网友:
一般选择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负载的1.2倍就可以了,然后参照器件再选大于此电流且相近的一个,然后根据设备的额定电流选择热体!
4楼遇到的情况我也知道,上述问题是选型过小(泵与电机)
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很大的设备(100KW以上)那就要采用电流互感器与热继电器配合,电流互感器选择5A电流互感器,这是很容易出现气动过程中热继电器动作(因为气动电流大而且启动时间长)解决的办法是再启动过程中利用一组干节点将热继电器旁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