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尺寸怎么标注?

楼主(2008-05-06):
在CAD中基本尺寸是什么意思。标注时怎么标注。

网友:
标注→ 样式→ 新建(N)…
标注样式管理器 → 新建 → 输入名称:基本尺寸 → 确定 →
公差(表单)→公差格式:方式(右边下拉选项内—基本尺寸)→ 确定
退出后,样式(S) 列表里新增了一项“基本尺寸”,此时关闭对话框即可。
    在标注时选好“基本尺寸”再标注,所标的尺寸即为基本尺寸样式了。

网友:
基本尺寸也就是公差前边的尺寸吧。

网友(2010-08-22):
标注→ 样式… → 新建(N)…

标注样式管理器 → 新建 → 输入名称:基本尺寸 → 确定 →

公差(表单)→公差格式:方式(右边下拉选项内—基本尺寸)→ 确定

退出后,样式(S) 列表里新增了一项“基本尺寸”,此时关闭对话框即可。

    在标注时选好“基本尺寸”再标注,所标的尺寸即为基本尺寸样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