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结构件的焊接---求助

楼主(2008-05-06):
我正在进行设计大型的结构件为一个大的车体,加载重物后在轨道上行走。在此结构件上有机加工的孔等,为了保证质量不知怎么做,此件不能一次上机床加工,需要左右两边分别制作完毕,然后在进行连接焊接,能有5米宽3米多高,5米多长。

哪位老师有相关资料能否上传,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进行设计大型的结构件为一个大的车体,加载重物后在轨道上行走。在此结构件上有机加工的孔等,为了保证质量不知怎么做,此件不能一次上机床加工,需要左右两边分别制作完毕,然后在进行连接焊接,能有5米宽3米 ...

最好发个草图。疑似炼钢厂用的倒渣车。

网友:
此类构件一般都是分体加工,整体组装,不过在组装过程中要采取一定的工艺,来确保构件整体的精度要求。
正如2楼大虾所说,最好来个草图,这样好讲明白。

网友:
哈哈  我也是搞冶金设备的,

网友(2008-06-09):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现场组装后施焊(焊接时一定要制定完善的焊接工艺,防止变形!必要时需要加尽量多的临时支撑)
条件不允许(再出个馊主意,我的馊主意是不是太多了?)把尺寸公差放宽,简言之孔大轴小

网友:
大型结构件的焊接

我是做液压支架设计的,液压支架主要构件都是大型结构件
我的意见是可以将主要的筋板数控火焰切割下料后加撑铆固,与底板接触面(定位面)上铣边机刀检,上四轴或六轴镗床镗,制作芯轴,穿芯轴施焊,焊接过程中要注意采取工艺措施,防止焊接变形,焊后去应力处理。

网友:

原文:“大的车体,加载重物后在轨道上行走。在此结构件上有机加工的孔等,为了保证质量不知怎么做,此件不能一次上机床加工,需要左右两边分别制作完毕,然后在进行连接焊接,能有5米宽3米多高,5米多长。”
回复:在5米多长的车体中心划出中心线(车体应有左右两根主梁,主梁的两端应有弯板,弯板下面装有车轮。),车体上的左右两根主梁的切断面不能与中心线重合(避开断面在一个截面上,至少各错开500MM)。主梁的腹板对接口应为45 度,主梁的上下盖板自然也不在一个断面上。腹板、上下盖板开单坡口45-60度,留顿边1-2MM。焊接前主梁对接口的四个方向各点焊2块拉筋板,确保焊后不变形。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