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其风扇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8-05-06):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电机其风扇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一般变频电机是用单独的安装在电机尾部的轴流风机为电机冷却。控制在启动变频电机时同时为风机提供适宜的工作电源

网友:
单独控制的吧!变频电机不是变频风机!

网友(2008-06-16):
变频电机属于一种节能电机随着负荷减少而转速下降,达到省电的目的,而风扇安装在电机顶部冷却器的轴流方向上,一般在非轴伸端,风扇有单独的电源,以恒定的转速旋转.有利于因电机转速下降不会造成电机冷却效果变差.

网友:
独立风机冷却

网友:
对,同意鱼羽观点为。

网友(2021-01-24):
风扇一般都是独立的电路系统

网友:
风扇在变频器上线单独控制。变频器通电风扇即得电全速运行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控制,也可以直接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