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张图纸铸造是否可行?

楼主(2008-05-07):
图纸是日本来的(不清晰),这是我照画的,图中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精铸能否满足?

楼主:
材料为QT450,如果改机加的话,这种材料毛坯也得锻或铸吧,它的可切削性怎么样?

网友:
活塞1
倒角感觉重复标注了,一般是一个直径+角度,          现大、小直径+角度
右端面的R5感觉不合理,一般是半径+中心高,       现半径+宽度
其他尺寸没少.零件比较简单.

用铸棒加工

楼主:
现在尺寸不去和它计较了(我现在拿到的日本图纸都比较让人头痛)

楼上说的意思是铸棒后机加工,那图中的粗糙度符号你怎么解释?标的是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啊?

网友:
1铸
2车
3铣

楼主:
谢谢三脚猫的解答。

网友:
QT还可以锻?

网友:
这个零件不复杂,可做铸件后精加工。

网友(2008-06-09):
可以铸造后,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2009-12-12):
以铸造后,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13# yang888 谢谢指出,专门查了资料,可锻铸铁是不可以锻造的。

网友:
铸造和模锻都可行,铸造的材料利用率要高些。
3处R5可以直接铸出来,加工只要车一下
再有,三处图纸表达不清楚另一个端面应该再给个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