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的个人空间中,如何查看某位网友的发言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07):
老鹰友好!
.
我时常要看“某几位有水平的网友”的发言集……
遇到某位新面孔网友的有水平的帖,也要跟踪查看该网友以前的发言集……
.
上述两项工能,在以前社区网站的版本中,是通过个人空间的“主题和回复”栏目索引得到的。
现在,在社区网站的新版本中,这两项工能我不会用。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具体步骤。
.
谢谢!
.
syw   080507---10.08

网友:
孙老师,您在要查的那位社友的个人空间的上面一排里找到“高级论坛”,点击,看是不是您要找的发言集。

网友:
好象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去的旧空间被我关闭了,当然还可以重新开。我在研究整体配置,然后迅速写一个使用说明。
目前您可以这么做:
在社区点击一个人的名字,然后点搜索帖子,就可以看到了。

还可以点社区的搜索,直接输入他的用户名,也可以规定时间和栏目,就可以出现结果。

网友(2008-06-19):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怎样才能看到某位社友的所以回复帖呢?用搜索功能和在个人空间中只能找到发表的主题找不到回复呀。。。。。

楼主:
我在飞友好!
.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
老鹰在我们网站的新版软件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但新功能与老版本旧有的功能有些干扰。
.
他一直在权衡并处理、调试中。
.
两权相害取其轻,要照顾、满足方方面面的各种要求,很不容易的。
.
耐心等。
.
syw   080620---07.16

网友:
办法如下:
旧的个人空间地址格式都是一样的
http://www.cmiw.cn/?8/    , 这是老鹰的个人空间
http://www.cmiw.cn/?22512/ , 这是开门造车的个人空间

以上两个只有?后面那个数字不同,这就是每个人在社区的代号---uid  ,在社区点击每个人的名字后即可查到其uid号是多少。名字都可以改变,这个号是永久不变的。

如何查看他的所有回复:打开他的上述地址(旧空间,只需要换uid号),论坛---回复,就是他的所有回复,时间是管理员设定的,我记得设定半年内,大家需要我可以再改。

这个办法很简单。只是我忙糊涂了,一直没有想出来。因为社友中心的新个人空间,最终要代替旧的个人空间,精力都去关注社友中心了。

楼主:
老鹰友好!
.
你在7楼处给的方法,我实践了一次,能用。
存在的问题:
.
1、属"指令型"操作,而不是"点击型"操作,操作起来费事,所以只能算是权宜之计。
2、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的网友都能掌握这种功能。
3、这个功能不完善,我们网站的服务质量将会大打折扣。因为,人们无法跟踪优秀的信息链。
.
我如果有两天没来,第三天上网时,只想看某几位网友这两天都做了哪些发言,我就无法看到,
现在总算知道了你在7楼给的方法。
.
如果,此是最终解决方案,你就得想办法让大家都能掌握。
.
你先忙最主要的事,等忙过后,这个功能得想法将其再完善、优化。
.
辛苦了,谢谢
.
syw   080620---20.12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确实是权宜之计。但将来一定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