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密封材料如何选用?

楼主(2008-05-07):
请教各位大侠:
球阀,工作压力40MPa,工作温度120-180,工作介质:水或油,
通径:60mm如何选用阀门密封材料

网友:
选用聚四氟乙烯吧,

楼主:
聚四氟乙烯不耐高温!!!

网友(2008-06-24):
180聚四氟乙烯完全可以的

网友:
阀门哪个部位的密封材料?不过40Mpa的压力,聚四氟乙烯用在哪个部位都够呛。

网友:
通径60mm的阀门是非标的吧

网友(2008-08-26):
应该选择柔性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