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测图上相应的尺寸怎么标的啊

楼主(2008-05-07):
轴测图上相应的尺寸怎么标的啊,看上去和轴测图相对应,有立体感啊

网友:
autocad的尺寸标注是在XY平面上的
所以想要在三维空间标注尺寸,必须灵活设置UCS到你想要标尺寸的地方

楼主:
:)

不是在3D里标注啊
那轴测图是在2D里画的啊,上面的尺寸标的是和那轴测图相对应的,也就是和那斜的线是平行的,怎么标的啊?

网友:
标注-----对齐标注。

网友:
编辑标注-角度

网友:
要不要切换平面呢

网友:
轴测图为什么要标尺寸呢?众所周知,AUTOCAD3D是要转换平面的,很烦琐 如果是2D,只要对齐标住就搞定了

网友:
一般情况轴测图是不能标尺寸的的啊....不要追求立体感,有时候立体感会欺骗你的眼睛...还是在三视图上表尺寸好些...我在轴测图上标了以后往往还要跟着图纸进车间解释...应急用的

网友:
观上面诸位的言语,好象没有搞明白轴侧和三维的区别,混为一谈。他们完全是两个概念。轴侧是可以标注的,而且标注跟图一样具有立体感,方法是一般标注后再编辑

网友:
而且非常精确

网友(2008-06-14):
对齐标注,倾斜文字

网友:
我是这样标的,打开轴测捕捉后用快捷键dal 标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