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阀体用什么机床?

楼主(2008-05-07):
加工阀体类零件,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机床,是专用的吗?

网友:
这要看阀体的结构了,一般的车洗刨是少不了的!如果阀体内部结构较复杂,又要批量生产那肯定要用到专用的了.(我不是很通,没人来说我来先项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你那类阀门的阀体,目前对于民用阀门类的因为主要以铜为主所以大多有专用机床,其中以多工位组合机床为主,产量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可据我了解对于铸铁和铸钢的(也就是工业阀门类)专用机床还是比较少,本人最近也正在初步设计中(针对铸铁和铸钢).期望有高手出现给与更多的信息

网友:
一般CNC和加工中心和孔加工设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