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根据产品图纸选择合适的计量器具

楼主(2008-05-07):
请根据产品图纸选择合适的计量器具,全尺寸检测,基准为外圆,

网友:
可以用轮廓仪检测局部,然后计算。

网友:
破切,打磨上投影仪

楼主:
零件不能破坏,

网友:
检测1只破坏1只,最后拿什么交付客户?

网友:
做组合专用量具检测。

网友:
用通用量具检验长度尺寸及直径尺寸,用R规测量过渡圆弧,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只能采用剖切上投影仪,一般情况下可采用与客房相同的检具,这样可避免不必要的测量纠纷

网友:
检最小的内径,然后还是用轮廓度仪检。

网友:
专用量具检测而,我这可以做。

网友:
如果批量比较大,我建议您做一个专用的检具,对光检缝隙就可,桂林广陆可以代加工

网友:
检测R时截面太小,轮廓仪也很难检测,最好是剖切后投影仪检测,